f450机架装上脚架后明显发抖,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0):
f450机架装上脚架后明显发抖,怎么回事?     之前不带脚架很稳,现在为了航拍带上了脚架,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明显发抖,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跪求老魔!!!!!!!

网友A:
我那个也是,而且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也是,而且漂移的

我的不漂,请教如何解决?  换好一点的桨吗?现在用9443自紧桨,换成1038桨会好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漂,请教如何解决?  换好一点的桨吗?现在用9443自紧桨,换成1038桨会好一些吗?

我有gefan的桨1047,偶尔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gefan的桨1047,偶尔漂移

没有卫星当然会漂移,问题是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卫星当然会漂移,问题是抖动!

偶尔抖一下

网友:
以前别人不是说新手玩四轴最好不要脚架吗,我估计是装了脚架后地面效应会加剧,飞起来就好了吧应该

网友B:
脚架多少米?好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多少米?好安装吗?

好装

网友:
太重?换1045或1147桨试试.

网友C:
重新做飞控校准,再调整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做飞控校准,再调整感度。

哦谢谢,可是传感器校准没反应了,怎么回事?  就是校准传感器的时候,指示灯没变化

网友:
装了脚架重心变了,参数要重新调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把脚架往最里面装解决

网友:
超重了 所以抖 电机拉力不足 我的450抖不敢带脚架 弄了四根细碳杆 支撑

网友(2015-02-27):
我也刚玩,体会就是刚开始控制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装脚架,容易毁浆,换成4块泡沫海绵及减震又稳妥。现在装脚架飞了几个起落,感觉还行不抖,比较稳,就是控制好油门还有俯仰和横滚,这个要自己体会,F450机架 CC3D飞控 ,不带定高定点,刚开始练起来,不好控制。

网友:
重心、还有那航拍脚架的固定螺丝,

网友:
自动调个参吧

网友D:
别调了,毁浆神器
F450的自重本来就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不是非要装云台航拍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用这个架子
记住“毁浆神器”!!!

网友:
腿发软,打颤,抖。

网友:
抖动很好办你把四个螺丝拧到最靠里面       你百度450脚架有一个教学帖子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是拉力不足的原因,我没装飞越狗台是是不抖的,装了以后,都得跟车振一样

网友(2015-06-02):
上了高脚架之后,全油门都飞不起来。。。2212加9寸自紧桨,只能暂时放弃了

网友:
脚架软不知道?

网友:
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个问题,你这个450架子跟e300套装电机螺丝空四颗空对得上吗?我也是这个配置,螺丝孔只能“一”字装,斜对不行…

网友:
这样的机架有点重。

网友:
抖动是因为脚架太软,飞机本身会有抖动,减震脚架把抖动放大了。不要只用螺丝拧,找个玻纤板把拧螺丝的地方加固一下。要把中心板压紧。基本上应该和动力关系不大。脚架也就200G

网友:
用多大电池?

网友:
什么飞控啊?qq?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调了,毁浆神器
F450的自重本来就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不是非要装云台航拍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用这个 ...

的确是

网友:
同感,老打桨。

网友:
脚架太软呗,

网友:
估计是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