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图传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各位,我刚买了个图传,就是ts5832 200mw那种,上面有5根线,其中有两个地线,。
说明书说最上面那个地线是视频地线,请问这根地线要接摄像头吗?还是只把视频线接摄像头就行了。

网友:
从下向上接 红 黑 黄 就行。  红黑电源。 黄接视频

网友:
同上,不懂,求大神解答

楼主:
好,谢谢。

我的摄像头是12v供电,也有红,黑,黄三根线,那就是说接这个图传,摄像头的红黑线接3s动力电池,黄线接这个图传。

网友:
同意沙发回答

网友:
同一电源的话,就接一根视频线就可以了啊

楼主:
我的理解是,图传要供电,摄像头也要供电。我买的另外的600mw图传有电源输出,用于接摄像头,但这个图传没有,所以摄像头只能单独接电源线了。

楼主:
主要是对最上面那个视频地线是做什么的,有点费解。

网友:
我也是这个图传。你这样接。 黄色av线。直接接图传。 然后黑红接电池就好了。这个是12v的。你直接给3s就ok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图传,还买了个拾音器装上来传输声音,效果爽yy

网友:
7.24V看来不能和摄像头共电源了啊

网友:
问卖家,卖家自己出的东西,应该知道怎么用,要是连卖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用,退货。

网友:
接3个线
地线,黑色
供电,红色
信号,黄色

网友:
如果和飞机本身共用一个电路呢?怎么连线

网友:
和飞机本身共用一个电路呢?怎么连线?大神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