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M Lite 懸停會飄移

楼主(2014-12-20):
S500F4006電機 680KV ,起飛重量1450G左右,GPS恣態,45%油門懸停,自轉一圈後總是圖中的這樣飄1米至1.5米左右,左轉或右轉都會,有無用NAZA-M LITE飛控的會不會這樣

网友:
罗盘和重心有校吗?

楼主:
罗盘和重心都有有校過但都是這樣

楼主:
是不是NAZA就是這樣,還是不正常呢

网友:
是插电后立即飞吗?naza lite有时候也需要预热。

楼主:
都等了好一陣子時間才起飛,約1分鐘左右,在飛17分鐘過程裡,前後都是這樣

网友:
换个机架试试呢,我的NAZA V2在这个机架上怎么都调不好。

楼主:
你v2都調不好?,可否講一下伙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马桶效应  反方向转一下罗盘

网友:
感度问题吧,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感度调整之后就没有了。适当的减少或增加点感度试试

楼主:
可否給我,你調的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马桶效应  反方向转一下罗盘

馬桶效應是怎樣的?

网友:
我的V2也出现转向时反向漂移然后回来的状态

网友:
就是打定点 顶不住 绕圈圈

网友:
罗盘与机身正前方存在角度偏差,我也试过,慢慢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