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关于山狗和H3 3D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买的大疆3D云台连接摄像头的接口是 MINIUSB 如图片中间的

山狗的接口是上面图片最左边的Micro usb
, 那么问题来了,用转接口以吗? 。

网友:
貌似不行,要试试,那种usb是10p的,而且检测脚不知道是否一样

楼主:
今天人好少啊

网友:
用MINI USB,虽然gopro的USB是10p的,但是图传只要2根线,黄色视频信号,黑色接地。建议楼主买专用GOPro线,因为MINIUSB插头5P,你不知道MINI USB线头定义,最好不要自己焊。

网友:
貌似可以的,usb就四条线,电源+-,信号+-。

楼主:
刚买了条转接线,回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买了条转接线,回来试试。

试了有用就私聊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有用就私聊我啊

gopro是10针的,转接口是不能用的,只能直接用山狗的AV输出线接图传和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