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电池使用完毕冷却多久可以充电,gps模式下钻洞穿门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20):
请教前辈们,gps模式如果飞行区域上方有遮蔽物,或者靠近物体飞行丢星会产生什么情况,看论坛里刚刚有一个穿过个牌坊就炸鸡了,太可怕了

网友:
6星以下变成姿态

网友A:
穿建筑物就炸,在香港航拍的就是这么撞坏了酒店的吊灯赔了30万

网友:
穿越可能遮挡gps的环境建议直接姿态模式飞,要是gps的话中途会变姿态模式要有准备

网友:
别钻不就行了

楼主:
钻门洞,穿越亭子间是个非常漂亮的镜头 啊,我想要,越近越漂亮,这是我喜欢的方式

网友:
把gps模组拆了换了,6q换8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建筑物就炸,在香港航拍的就是这么撞坏了酒店的吊灯赔了30万

愿闻其详

网友:
手动模式好好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