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疆技术,V+的云台在调参软件看不到,上电不工作也没反应,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4-12-20):
如题 线都链接的好好的 上电后云台不自检也不工作 电机有轻微响声
有遇到的的吗?有技术客服解答?能不能重置云台?

网友A:
問題點描述有點不清楚!
你還是上市視頻吧!無刷雲台是會有點聲音屬於正常現象
你可以試著升級固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點描述有點不清楚!
你還是上市視頻吧!無刷雲台是會有點聲音屬於正常現象
你可以試著升級固件試試

调参软件看不到云台,云台也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看不到云台,云台也不工作

拆開看一下雲台接頭是否鬆脫了!重新插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一下雲台接頭是否鬆脫了!重新插拔一次

都重新连接插拔了 接触没问题

楼主:
不会是静电击穿啥原件了吧

楼主:
求解 技术都去哪啦?

网友B:
重新刷一下最新版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最新版固件试试。

调参识别不了咋刷机啊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phantom2 vision+的云台不需要升级,故此没有此选项。电机有轻微的响声也属正常。云台上电不自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