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感度和LED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4-12-20):
1、我的配置,飓风3508KV580 1355桨,4S电池,550轴距,无云台挂载2KG。默认感度,默认值125 125 100 100 125 125,飞行过程,我猛打杆、松杆,有时候会出现恐怖的大幅摆动,可能是动力较足,感度高了,请问这个情况,我应该降低基础感度,还是降低姿态感度?经验值大概多少。

2、在家里测试,无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GPS模式,通电1分钟左右,都会出现绿灯快闪的情况,我以前认为这只是在GPS模式,搜星7颗,确定返航点才会快闪绿色,为啥任何模式下都会绿灯快闪呢?正常吗?

先谢谢各位回答我问题!

网友:
飓风3508KV580 1355桨,4S电池,550轴距,无云台挂载2KG。默认感度,默认值125 125 100 100 125 125,飞行过程,我猛打杆、松杆,有时候会出现恐怖的大幅摆动,可能是动力较足,感度高了,请问这个情况,我应该降低基础感度,还是降低姿态感度?经验值大概多少。
远程调参姿态感度,边试边调       调小一点
在家里测试,无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GPS模式,通电1分钟左右,都会出现绿灯快闪的情况,我以前认为这只是在GPS模式,搜星7颗,确定返航点才会快闪绿色,为啥任何模式下都会绿灯快闪呢?正常吗?

正常

网友:
猛打杆这样的操作,在测试飞机的稳定性可以偶尔尝试,但个人觉得在正常的飞行中,尽量不要刻意的去猛打杆,毕竟这样的操作不保险。好比人在精神集中的时候突然被吓了一跳,那一瞬间,人会呆一下。多轴的话不飞手动,或者玩花样,保证航线稳定,操作顺滑的情况下,还是尽量降低姿态感度,操作稳定就可以了。绿灯闪烁是正常的,自动记录返航点。仅供参考!

网友:
550軸距我敢跟你說你的感度是低了!
通電後綠燈快閃是正常現象我的也一樣(解鎖起飛前都會閃)!無gps訊號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