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得手个精灵1,为啥两个杆都在中位呢?

楼主(2014-12-20):
昨天得手个精灵1,为啥两个杆都在中位呢?
还有连不了电脑是什么情况

网友:
dji的控都是这样的油门中位就是定高哦

网友:
油门自动回中功能。

网友:
油门自动会中,是因为油门中位时精灵就处于定高的状态。万一操控不熟练出现不知所措时,只要同时松开两个摇杆,精灵就会原地不动(GPS模式下),以免因操作不当而炸机。
不能连接电脑,可能是因为驱动程序问题,可去DJI官网,那里专门有讲到如何解决。

网友A:
先安装驱动,在安装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驱动,在安装调参软件

不行啊。真心急给个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驱动失败怎么办?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 点击下载usbser.sy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驱动失败怎么办?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 ...

极极少数WIN7即使拷贝了usbser.sys文件也不能装上驱动,DJI技术远程为人操作都无法完成,最后不得不重新下载一个WIN7重装系统才解决。

网友:
控在中位正常現象!
是否已安裝驅動程式

网友:
油门回中,早就改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