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CC3D飞行期间抽搐+失去动力问题完美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20):
前几次飞行飞机突然出现短暂性抽搐现象,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类似接收机失控一样的突然断电,飞机突然失去所有动力猛的一沉到底,接地后又瞬间恢复动力,刚开始一直以为是接收机受到干扰,所以也换了位置继续测试,这种现象时有时无,很闹心。前天的飞行过程中又出现了两次,最后一次出现这种抽搐+断电情况时正好BB叫报警,回家后仔细琢磨,感觉找到了原因。我的飞控只接了一路电调正极,很有可能是这一路的正极电压不稳定照成飞控短暂性休克,于是立马把其余三路没插的电调全部都插上飞控(说明里说是只用插一路,我最开始其实都是全部插上也没见有问题),今天又飞,问题完美解决,哈哈

网友A:
根据之前帖子的经验判断,

在出现故障时用的那个电调可能有问题。

不建议将所有电调都给飞控供电,只用一路较为稳妥。

网友:
可以搞个BEC

网友:
既然LZ找到问题所在,建议1、对第一个供电电调进行标记。(如出现问题立即更换)2、换其他电调给飞控供电(但还是要保持一路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怎么越看越看不懂     我的是四合一电调一根是三股线其他三根只有信号线    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怎么解决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越看越看不懂     我的是四合一电调一根是三股线其他三根只有信号线    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怎么解决 ...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换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换电调

电调的哪出的问题

楼主:
具体哪里出问题要专业人士专业器材分析故障才行啊

网友:
本人的穿越机尚未组装试飞  一下言论 均为本人近期学习所得 如若有错 还请大家改正

针对BEC供电问题 我更倾向于单独BEC供电 尤其是选择了无BEC的电调之后 自己弄个小BEC接上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小电调的BEC都是线性稳压器出来的,都插上没问题!

网友:
一个BEC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之前帖子的经验判断,

在出现故障时用的那个电调可能有问题。

为什么?
很多小电调的bec也是两个7805并联输出。
四个都接上相当于8个7805并联保险很多。
不能四个都接是针对的是开关稳压bec,并联会导致降压芯片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很多小电调的bec也是两个7805并联输出。
四个都接上相当于8个7805并联保险很多。

你好 !
银燕12A 的BEC是否7805并联输出 ?
四个都接上可以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
银燕12A 的BEC是否7805并联输出 ?
四个都接上可以吗 ?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謝謝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哪里出问题要专业人士专业器材分析故障才行啊

我找到什么原因了    电调线和飞控插得地方接触不良  我给焊上了   已经快十个起落全程不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什么原因了    电调线和飞控插得地方接触不良  我给焊上了   已经快十个起落全程不重启了

原因找到就好,祝爽飞!

网友E:
我的全部正极插上  飞几次就过压烧了。。   现在新的只敢接一路正极

网友(2015-01-27):
引用 网友E:
我的全部正极插上  飞几次就过压烧了。。   现在新的只敢接一路正极

你的什么电调,能写出型号供大家参考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