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12叶64涵道,猜猜看本屌丝装机的测试数据?

楼主(2014-12-20):
最近飞翼出了一款新64 12叶涵道,非常廉价,买了个KV3300 4S版涵道,装在64涵道J35上实际测试,看看到底如何呢

忍不住改了个电机线整流罩

3S状态测试

4S状态测试

网友:
顶称看不清楚

网友:
视频看的好虐啊

网友A:
楼主标题写错了吧!飞翼12叶64涵道,屌丝装机数据测试是不是少写了个字啊!:飞翼12叶64涵道,屌丝装机数据测试

网友:
楼主这么拍视频给我们看也够辛苦了哈。。。但是没看清具体数据。。。

网友B:
3s貌似869g,很模糊,不太清楚,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题写错了吧!飞翼12叶64涵道,屌丝装机数据测试是不是少写了个字啊!:飞翼12叶64涵道,猜屌丝装机数 ...

接受你的建议!哈哈哈哈!
没有好的拍摄设备,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貌似869g,很模糊,不太清楚,猜的

让我告诉你,3S不过才400克,4S 900克,装机后推力会损失一些,就这样

网友C:
楼主PM个链接,谢谢!

网友D:
这涵道能装28直径的内转子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涵道能装28直径的内转子电机吗?

这个涵道装电机处,内径只有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PM个链接,谢谢!

飞翼淘宝直销店
有卖

网友:
平衡性怎么样啊~~

网友:
36A是官方数据 装机推力真有900克还是很不错的数据了,话说;楼主能弄个靠谱的视频么,太花了

网友:
推力有点不给力,声音也一般吧。不过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才做过测试,12叶配原厂涵道,4s吹称1230克,装f18的话再损失22%

恩,差不多,我装机推力也损失大概20%多

网友F:
4S这样推能有900G很吊了啊,装机 和 阻力都有损失, 3300KV的官方都只说有1000G的 另外各位大侠有啥好看的EPO64机型装4S 2200配塑料涵道 重心不会太靠前的.除了64 F18(总感觉贵了点,航域70 F18还不要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4S这样推能有900G很吊了啊,装机 和 阻力都有损失, 3300KV的官方都只说有1000G的 另外各位大侠有啥好看的EPO ...

我这几是66的白板J-35 EPS飞机,2200的电池只是做实验用的,真正装机,还得上1600的电池,另外重心严格按照官方位置,只是空间位置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