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软件里的X1到底去哪了。。。真心求教,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4-12-20):
精灵2  + H3-3D云台,固件降成1.08,接上云台后进调参,莫名其妙的发现X1消失了,也就意味着不能控制云台俯仰。。。。

关于校准就更无从谈起了,压根就没有X1这个选项,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真心的跪了。。。

考虑到和换遥控器有关系,可是换回5.8g遥控故障依旧

如果说是和换遥控器有关,已经复位成出厂的5.8g状态

楼主:
截图是换了14sg以后,现在已经复位成5.8g状态,故障依旧。

网友:
換成naza模式看看

网友A: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多刷几次看看~为什么要换控呢?5.8G的控不好吗?我也有一台DJ5.8G的控,还准备上X8呢,不过飞控已经没有多余的输出接口了,云台是不是要再加套遥控控制?

楼主:
报告,现在就是naza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多刷几次看看~为什么要换控呢?5.8G的控不好吗?我也有一台DJ5.8G的控,还准备上X8 ...

上x8的话f1 f2都占用了,除非使用dji自己的云台,用x1来控制云台,其他云台ms比较麻烦啊,一家之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把固件升级回去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好 能帮我看看我的云台吗谢谢 求问大疆技术,V+的云台在调参软件看不到,上电不工作也没反应,有遇到的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458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把固件升级回去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收到,谢谢工程师。
已经升级为3.08,3.08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