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配个250 大家来给些建议

楼主(2014-12-20):
潜水了一段时间 发现大家用的都是银燕的1806或2204及银燕的12A电调,我个人比较喜欢朗宇的电机和好盈电调 看了下朗宇的力效 发现1806配5043效率最高 再配上乐天10A电调 打算这样的配置 恳请各位老鸟给些意见

网友:
很好。没什么不可以的。本来就是某厂之前广告五毛给力而已。郎宇是最近才出的穿越机电机。当然少了点。铂金没有ubec而已。需要多个5v供电

网友:
等您买后的使用说明和视频

我也计划此配置

网友:
和楼上有相同的想法,到时候求视频

楼主:
我来开头炮?

网友A:
乐天好看,但是供电头疼
银燕电调简直不能忍。。。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天好看,但是供电头疼
银燕电调简直不能忍。。。太难看

没啥头疼的啊 我MINIAPM 配个最小的电压电流计就哦了 呵呵! 不行就买一个dc-dc呗 很小的那种

网友:
朗宇不是最近才出,而是很早就出了,只是不卖给国内而已!,他出在银燕和飓风之前

网友:
没有bec是麻烦点,不过淘宝那种dc模块超小的性能不错。问题也不大,朗宇的貌似重量大些。

网友:
我也同意银燕电调丑爆了

网友B:
试试2206配5045或6045...很劲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2206配5045或6045...很劲爆!

6045 得280机架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45 得280机架了吧

是的·,空间利用,动力选择,重量...都还不错!260机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空间利用,动力选择,重量...都还不错!260机架也可以...

不过我比较追求长航时 呵呵

网友B:
有位朋友2206配6045飞15分钟,我的600克了都飞10分钟...穿越小机机你想飞几分钟,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位朋友2206配6045飞15分钟,我的600克了都飞10分钟...穿越小机机你想飞几分钟,30吗?

窝里想的是15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窝里想的是15左右

我的是不行...但看来你可以试试1900kv的2206加6045,然后整机重量控制在550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不行...但看来你可以试试1900kv的2206加6045,然后整机重量控制在550以下吧!

朗宇的2207 2100kv 配5043的桨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的2207 2100kv 配5043的桨效率更高。。。。

你看过飓风2206没?灌不灌水我不知道,单就厂商提供的数据对比下!

网友:
2206  kv1900配合6045效率最高,配合5045浆的声音很刺耳。我用2206挂载5200电池也没有压力。2200电池15分钟很正常。

网友C:
低kv配合大尺寸浆是长航时的关键。

网友D:
emax,2206还有kv1500,怎么不用4S,我一直用,很黄很暴力

网友E:
我在想 是你打错字 还是怎么的~有5043的桨么~~~~~

楼主:
朗宇官网推荐的桨是5043

网友F:
乐天10A好看但比银燕稍微重一点儿。节省12个香蕉头但也同时带来布局尴尬的麻烦。
我已经重新下单买银燕12A,直接跟电机焊一起得了。

网友G:
这两个评测应该可以给你帮助,难免广告嫌疑所以首先说明我用的是银燕电机。
这个评测有个硬伤,只用5030测试,2204电机搭配6寸桨是比较好的。而且也看出来,致盈的电机虽然结果看起来很美满,但是没测续航,他的KV在三个电机里是高的,配大桨,稍显吃力,配小桨,续航减少。以上。

网友H:
也想买朗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