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银4的清晰度请教。

楼主(2014-12-20):
入手银4,从显示屏看效果不错,电脑上看效果不好,噪点偏大,个人觉得和黑狗3差不多,请问怎样设置效果最佳。谢谢!希望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任何时候的GOPRO都不要买黑狗以下的残疾规格

网友:
銀狗本來就輸黑狗三~樓上說的沒錯

网友:
你是看中带显示屏,所以动心了,想一想,多了屏,价格还是和黑狗3相当,其效果最多接近黑狗3了。

网友:
ISO值设400.银狗4又不是银狗3,画质怎么可能不如黑狗3?

网友:
银狗4不如黑狗3+?。。。我刚入银狗4

网友B:
我也准备入银狗4诶、黑狗3+炸废了一个   虽然背屏航拍的话用的不多,应该要略好于黑狗3+吧? 1080P最高都是60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入银狗4诶、黑狗3+炸废了一个   虽然背屏航拍的话用的不多,应该要略好于黑狗3+吧? 1080P最高都是 ...

千万别买会后悔的,我退换了盒装的黑4还没到。开始被银4清晰的显示屏吸引,通过色彩仔细的和黑狗3对比,黑狗3优于银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时候的GOPRO都不要买黑狗以下的残疾规格

你说的对,我换了封装的黑4.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换了封装的黑4.谢谢!

很好,看起来外壳一样,其实内部什么都不同了,狗3的时候银狗的1080P是720P插值的,模糊不堪,内部主控、CMOS影像传感器等等跟黑狗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千万别买会后悔的,我退换了盒装的黑4还没到。开始被银4清晰的显示屏吸引,通过色彩仔细的和黑狗3对比, ...

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入黑狗3+   对了 我上次狗3+买的裸机2200 贵了还是便宜了? 套机一般多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入黑狗3+   对了 我上次狗3+买的裸机2200 贵了还是便宜了? 套机一般多些啥

贵一点和便宜一点问题不大,主要是买到好用稳定的就好,不然够折腾烦的。建议买套机吧,裸机多少有点瑕疵的。黑4  3500左右

网友:
看你干嘛用了,设置是要根据使用情况调整的,当傻瓜机用的话,拿来个1Dx给你架上也照不出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一点和便宜一点问题不大,主要是买到好用稳定的就好,不然够折腾烦的。建议买套机吧,裸机 ...

黑狗4与H3-3D兼容咋样

网友(2015-01-20):
不会吧,我刚卖了3+准备换银4的,那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