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输液器 变身 甲醇燃料过滤器,便宜又实用

楼主(2014-12-20):
一块多一包的一次性输液器,我一次批发了一大包,可以用好几年

打开以后就是这样

对我们有用的是下面几样东西

塑料管

用来连接针筒的塑料管套

这是主角-滤芯,过滤燃料就靠它了

将连接滤芯的塑料管剪下一截,长度能伸进装燃料的瓶底就行了

准备一只3MM的钻头

在塑料管套上钻一个3MM的孔

刚好能套进塑料管

然后用AB胶将塑料管粘牢

粘好后就是这样

套上滤芯

接上针筒,一只有用的过滤器就完成了

这个大的套管只能接150ML的针筒

如果想接60ML的小针筒,就要用到另一个接头
将接头剪下来

再把两边的塑料耳用刀削掉

刚好能套上滤芯和针筒

一个好用的燃料过滤器全部做好了

网友:
不错,也算技术帖了。一定顶!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玻璃制的注射器,因为塑料注射器只要吸过一次油质液体之后里面的拉筒就会变得很紧不好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玻璃制的注射器,因为塑料注射器只要吸过一次油质液体之后里面的拉筒就会变得很紧不好拉了。

我一直用塑料的一次性注射器,一支注射器过滤十几升油了也没出什么问题,一样好用,玻璃的没用过

楼主(2015-01-24):
燃料过滤得非常干净,一点杂质都没有

网友:
好贴。。。
         又见好帖。。。

         又见不是一般的好贴。。。

         好贴不是别的。。。

         好贴就是好贴。。。

         好是好贴的好。。。

         贴是好贴的帖。。。

         好贴不是别的。。。

         好贴就是好贴

网友(2015-03-06):
妈蛋,成都大小药店都不卖这玩意,针筒也没得卖,只好网上买了

网友:
人民公园对面的斌升街(即轻工设计院背后)全是卖医疗器械的,那里有卖的

网友:
润滑剂是蓖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