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与5.8G的控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4-12-20):
2.4G与5.8G的控各有什么优缺点?

        5.8G遥控器较少,航模中常见的好像只有DJ的5.8G遥控,发射机无显示屏,轻巧且外观简洁,操作方便,接收机带有2个三针输出,一个为D.BUS口输出,应该有7通吧,还有个三针输出不知道有什么作用?......需要配合DJ的NAZA以上飞控使用,图传需要使用2.4G频率,与一般FPV配置无线控制及传输频率相反......

       理论上5.8G由于频率更高,承载的信息量更大,加之使用相对较少,因此,抗干扰能力较强;绕射能力较差,方向性强,传输距离相对较近;2.4G频率使用较普遍,易受干扰,但其绕射能力、传送距离相对远;

        因此,本人的理解是5.8G控由于方向性更强、绕射能力差,适合无遮挡的短距离控制,稳定性能应该优于2.4G控;2.4G控使用普遍,受干扰几率增多,配备功放后可实现较远距离(<5000m)控制,而采用2.4G图传同样条件下传输距离应该比5.8G图传远~

       以上只是个人的理解,欢迎讨论指正!有用过5.8G的模友谈谈体会啊,谢谢~

网友:
dji的数字图传都是2.4ghz的

网友:
来学习的,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没想到这一层

网友A:
5.8用来就是让开2.4的v+图传用的,当年dji没做个5.8的wifi图传,所以就只能呵呵了。

5.8用来飞模型纯属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5.8的距离是近,昨天300米就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用来就是让开2.4的v+图传用的,当年dji没做个5.8的wifi图传,所以就只能呵呵了。

5.8用来飞模型纯属 ...

如果用以短距离、小范围半径<300m,觉得5.8G的控还是有优势的,起码受干扰的几率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