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铝箔缠电调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请问下把线裹在铝箔胶带里 是防止外部对线的干扰 还是防止电线发出的干扰?接不接地效果差别大不? 已经把电调线双绞缠上铝箔胶带了

网友A:
屏蔽层没有接地等于没有用。不知道你讲的电调线是指动力线还是信号线,动力线屏蔽是为了防止干扰别的器件和线路,信号线屏蔽是为了防止被别的器件和线路发射出来的电磁波辐射干扰。有条件的话,所有的线都做屏蔽+双绞处理是最好不过的。不过一般的电子器件都有抗干扰的设计,这样讲求极致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

网友:
最好还是用热缩管全部套一层吧
铝箔纸没什么用的

网友:
屏蔽层不接地可以屏蔽内部对外部的影响
接地可以屏蔽内部对外部及外部对内部的影响
没有测试过 只是理论

网友:
完全没有折腾这个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没有接地等于没有用。不知道你讲的电调线是指动力线还是信号线,动力线屏蔽是为了防止干扰别的器件和 ...

电调的信号线和电源线 我都缠了。也双绞了。但是飞机接不了地线啊。。。。   可加个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的信号线和电源线 我都缠了。也双绞了。但是飞机接不了地线啊。。。。   可加个Q吗?

地线就是电池负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