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停了就金鱼尾,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0):
山寨有副翼450飞悬停,陀螺仪GY650,尾舵机是恒吉130元那种,悬停航线时转向锁尾都正常,但只要一悬停右自旋停止后,立即出现较剧烈金鱼尾,控制落地后,再起飞又正常,但自旋后故障依旧。大神们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打尾舵鱼眼移到舵臂最里边的孔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尾舵鱼眼移到舵臂最里边的孔试一下

谢谢,我已经是用的圆盘最靠内的那个孔。舵机是新的才十来个起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是用的圆盘最靠内的那个孔。舵机是新的才十来个起落。

换个好点的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陀螺~

嗯,实在不行就一样一样的换。换就换好的,最后换成山寨机身亚拓冰人配件。呵呵

网友:
问题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实在不行就一样一样的换。换就换好的,最后换成山寨机身亚拓冰人配件。呵呵

有机会收个GY520,呵呵~

楼主:
摸索了一天,感觉还是感度高了的原因。因上一个尾舵机锁尾不好,我调高了陀螺仪和遥控器的感度。换了新舵机后悬停航线都正常,忘了降低感度。刚才降低后去小院坝低飞自旋了几圈,停止后不再有金鱼尾。以后去大坝子飞高点多转几圈,如正常就可证实原因如此。谢谢楼上各位的关心。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尾舵鱼眼移到舵臂最里边的孔试一下

就是在里面孔,机械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转速或者感度没调好! 悬停有金鱼尾,自旋其实也一样,只是看不见而已!

楼主:
谢谢了。只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悬停和航线又正常呢?

网友C:
感度高了旋转后减速那一下,尾舵剧烈反向制动,结果尾巴反向了,又激烈顺向,结果监测又过了。。。。。。。。。这么样就金鱼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高了旋转后减速那一下,尾舵剧烈反向制动,结果尾巴反向了,又激烈顺向,结果监测又过了。。。。。。。 ...

可能是这么个理吧,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