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转速能否练钟摆?

楼主(2014-12-20):
进入倒飞四面以后,为了省点电,油门是65%的直线,3S的450
电机
.现在飓风练出来了,彩虹也没问题,请问练钟摆是否要提高转速,听说钟摆是最耗动力的动作?

网友A:
动作做做看就知道了嘛…… 觉得不够爆而且掉高度就加转速…… 还有飞3d就不要考虑省电了,3分钟差不多就下来吧~

网友B:
螺距尽量小,升降打到头,节奏放慢一点,可以做的

网友C:
可以一下一下的练 但手感跟真正高速钟摆差很多

网友D:
慢一点好了,大不了就当是正反来回翻,肯定能做

网友:
钟摆要先学会来回翻平,停住! 停好了之后练习翼面翻过来过去倾斜,停住! 停不住的钟摆,摆出来很难听的!

网友E:
侧摆难度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