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更换二代外壳

楼主(2014-12-20):
想把精灵一代的外壳换成二代的,那样可以装更大的电池,外壳通用吗?有没有朋友换过的请教了

网友:
我也想换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买个2带的电池罩。那个玩意不便宜

网友:
换了放云台重心不平衡,最好别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买个2带的电池罩。那个玩意不便宜

你换了吗?里面位置都一样吗?

网友:
一样的,就是led灯没位置了,要考虑下延长,其他都不是事

楼主:
听说电调有问题,电调位置也一样吗?

网友B:
淘宝有种第三方的送电池壳 卖家说有改成功的我买了个看看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种第三方的送电池壳 卖家说有改成功的我买了个看看啥样~~

连接我看看吧

网友:
淘宝搜索精灵2壳 销量第一那个 不能发链接的吧

楼主:
发个店铺名,我看的没有电池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店铺名,我看的没有电池壳

网友C:
收精灵,qq17400163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精灵,qq1740016321

多少收?

网友:
直接改六轴多好啊

网友:
这就是楼上200多的山寨精灵壳。。。可以放下格氏3S 3300MAH电池

网友:
精灵1电池仓打磨下 能放5400电池

楼主:
用什么打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