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PM解锁的奇怪事

楼主(2014-12-20):
大力家的APM 全新的

今天装好了飞机  解锁 一切正常 开始电机

然后问题就来了。。推油门 电机转一会 即使油门在50% 电机转几秒就不转了 然后从红灯常亮变成闪

再试着解锁 就解不开了 电机就动一下 就停了。。红灯再也不常亮了

然后把电池拔了 在插上  电机还能转几下 然后又停了。。

电机是F4006 电调铂金30A APM用的5V 1.5A  BEC在输入端供电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飞行模式是哪个

网友B:
不是打在自稳模式吧?

网友:
油门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飞行模式是哪个

自稳 可以解锁,解完电机转几下就又上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打在自稳模式吧?

自稳 可以解锁,解完电机转几下就又上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 可以解锁,解完电机转几下就又上锁了。。

查查日志吧

楼主:
感觉可能是APM供电不足,可惜没有另外的BEC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