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大神们帮看看

楼主(2014-12-20):
先看炸机实际视频

因为之前在外作业时云台有点歪头,重新调了一下云台,今天在家测试,第一个电没插狗的视频传输线,一切正常没问题。重新换上电池,插上了狗的视频传输线,图传地面端没开,起飞前确认飞控绿灯后才动的,飞上去开始也是绿灯闪,做了一会旋转,看看云台是否还会歪头,大概1分钟这样,飞机突然失控,向一边票过去了,最后掉在一棵树上面。电池掉下来摔烂了,还可以测电压,4s电池,起飞前16.1,掉地上后还有有15.8,说明电量没问题。
飞机在树上找到的,折叠臂收起来了两根,应该是挂树上时收的。找到狗后,看视频,飞机起飞还好,旋转时也没啥问题,失控前一会的电机声音好像有点变化,但失控前飞机并没有多大的水平速度,失控后飞机却直接往一边飘,似乎只有飞控的原因了,大疆的naza v2飞控。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 把飞控返厂测试。其它问题很难说

网友:
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A:
JJ起飞时,看到前面有个电力变压器。

网友B:
你设置失控保护了吗
会不会是突然失控的
因为你是在院子里起飞
有围墙树木挡住信号了

网友:
我一直就觉得只要不是强烈干扰飞控出现问题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失控

网友:
看完视屏我就知道是v2 标准爆冲

网友C:
不要怪飞控,根本不关飞控的事,你换个飞控一样的,不信不要动你的动力,换个飞控试试,结局一样的,这种我遇到过,身边也有人遇到过,都是电调故障,我的是四合一坏了一路输出,另一个是扎带扎电调扎紧了,跟碳板摩擦短路了。

网友:
把电调信号线与飞控焊死。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7067&extra=

看我这个  基本一个情况  基本很普遍的炸鸡问题了 没结果  只能返厂校准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失控保护了吗
会不会是突然失控的
因为你是在院子里起飞

有失控自动返航,而且飞机失控时还能看到飞机,之前穿牌坊都有过好几次,信号都正常,这次都不存在遮挡问题,遥控信号丢失的几率应该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起飞时,看到前面有个电力变压器。

是一个小功率变压器,之前调试都是这里起飞,如果一定要说是干扰的话也只好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怪飞控,根本不关飞控的事,你换个飞控一样的,不信不要动你的动力,换个飞控试试,结局一样的,这种我 ...

这个也许是真想吧,找到飞机时确实有一个电调从碳纤管里出来了,只不过到底是先出来后炸机的,还是先炸机后掉出来的就只有老天知道了

网友:
V2暴行,正常,你看下v2炸机的都是这个原因。不受控。你应该感到幸运了,是斜向后。好歹有个尸体。我连尸体都没有

网友D:
用了无头模式?失控前是不是满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无头模式?失控前是不是满舵了?

没用航向锁定和返航模式,飞机正常飞,杆量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