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两种6045桨的疑问

楼主(2014-12-20):
请教大神,这两种不同形状的6045桨,用在QAV250这种小机机上...会有什么不同?感谢指教...

6045-A

6045-A

6045-B

6045-B

网友A:
个人觉得A款好看些。请问在哪里买

网友:
没见过有第一种

网友B:
第一种是10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1045……

正解

网友C:
kevin fc的6045吧,经济实惠,随便炸不心疼,碳桨硬,不安全,炸机容易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A款好看些。请问在哪里买

X宝上就有,最近才搜到的...

楼主:
X宝上就有,最近才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vin fc的6045吧,经济实惠,随便炸不心疼,碳桨硬,不安全,炸机容易伤电机

正在用FC6045,好奇这种桨型会不会有更好的拉力表现,这种将根部较粗,貌似也蛮壮的,价格也跟现用的FC6045一样...也为了配RD350,找看看一切可行搭配啊!

楼主:
可能最近才推出的吧,特意问了卖家,确定是这种刀桨,只是卖家也不知道这种刀桨有什么表现,最小从5045起跳...X宝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D:
要看電機孔徑多少而選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X宝上就有,最近才搜到的...

请PM商家,去买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電機孔徑多少而選擇

只写了个大孔径,带垫圈...我想知道的是桨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PM商家,去买几个试试

PM商家听说会被惩罚,请打6045搜寻就有的,还好几家在卖...试完后请分享下成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PM商家听说会被惩罚,请打6045搜寻就有的,还好几家在卖...试完后请分享下成果!

PM是私信,我搜了几家去问,都说是图不是6045

楼主:
private message...要P到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是私信,我搜了几家去问,都说是图不是6045

试试“凯翼RC”...被罚算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试“凯翼RC”...被罚算你的!

哥们你也忒谨小慎微了点儿,没人罚你,哥还直接发过卖家链接呢,有福利大家分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也忒谨小慎微了点儿,没人罚你,哥还直接发过卖家链接呢,有福利大家分享嘛

分享真的无所谓,N久以前看到新机BLADE 350QX,想在论坛上分享下,就分享了一些图片还有网站地址,还是国外的地址...第二天就受到警告信!我又不是做广告也不是商家,我也不知道为何这样也要被警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分享真的无所谓,N久以前看到新机BLADE 350QX,想在论坛上分享下,就分享了一些图片还有网站地址,还是国 ...

我问了,老板回复是你的第二种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了,老板回复是你的第二种的图。

看看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我问的时候,他们回答是!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我问的时候,他们回答是!

网友F:
合适 我在用FC6045 不过觉得功耗会大些 飞行时间变短 可能是心理作用  耐炸 换了三对只有一只浆断了 其它都是前面两个浆根部反白 为了安全还是换新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合适 我在用FC6045 不过觉得功耗会大些 飞行时间变短 可能是心理作用  耐炸 换了三对只有一只浆断了 其 ...

6045好用的

6045真是好用,好用到我几乎不太管重量的事,跟你一样的架子,不一样的装法!

6045真是好用,好用到我几乎不太管重量的事,跟你一样的架子,不一样的装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合适 我在用FC6045 不过觉得功耗会大些 飞行时间变短 可能是心理作用  耐炸 换了三对只有一只浆断了 其 ...

请问 您这个整机多重? 用的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 您这个整机多重? 用的多大的电池?

600克左右 2200电池 2204整机+图传+摄像头+808+2200

网友F:
后面觉得很重 不配平一下吗?  肥鲨蘑菇头怎样?

网友:
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面觉得很重 不配平一下吗?  肥鲨蘑菇头怎样?

大约的配过重量,用三叶草基本上重心在中间,上肥鲨,就偏后一点点,换用1800mah的电又回到中间...肥鲨蘑菇头很好用!

楼主:
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个会更好用,刀桨看起来都出现在尺寸大一点的桨上,就好奇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小桨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个会更好用,刀桨看起来都出现在尺寸大一点的桨上,就好奇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小桨有什么差 ...

小浆省电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