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调使用情况

楼主(2014-12-20):
电调坏了,想让大家推荐一个,目前打算好盈铂金系列,40A和50AV3性能相差多大,毕竟价格相差很大。

网友A:
一般飞飞翻翻,铂金40A普通3D无问题。其实没置好后足够用了!!:
因为在3s电池与电机-包括虫子3s电机都从来没有因铂金40A烧掉炸机的消息
现在都6s时间了!电流会再下降2/5的。再说有很多480用户的2520电机都很暴力且无问题。
不过还得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网友B:
铂金40A+蝎子2520 飞得很正常

网友C:
那份 走人

网友D:
铂金40A足够了

网友E:
模型的东西从来是买新不买旧!选择还是看个人了~个人认为铂金40现在性价比最高~~

网友F:
就目前投票结果看,铂金40A当选~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G:
不上6S的话飞腾和铂金就够了。6S就用V3。

网友H:
40A的定速和50Av3是天差地别,要定速就v3

网友I:
想玩定速就绝对v3啦~

楼主:
看来主要还是定速与不定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