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炸250后测试一离地就往右侧~

楼主(2014-12-20):
今天满怀激动的去试飞250...结果在离地1米多的时候桨翼打到草了~然后炸到路上(非草地)~
当时炸的时候把接收连接CC3D的那些线 压烂了几条 就不敢飞了,然后回来,把线给重新接了,再试机的时候就往右偏了~
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不???求指点吖~新手单飞伤不起~只能论坛里问下了`
补充下~今天试飞的时候是正常的,炸了之后回来弄好线再试就不行了,然后从新刷了下CC3D 还是一样的昨晚刷了下旧固件 还是一样~求指点吖!!!!

网友A:
可能线没接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线没接好,有问题了

昨晚 我把线重新接了次的 还是不行~

网友B:
我和你是同样的问题,也是摔了就右偏,换了个新机架和新浆,问题就解决了。我想可能是摔了后 机架部件 出现了不易察觉的松动和浆的不平衡,而照成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是同样的问题,也是摔了就右偏,换了个新机架和新浆,问题就解决了。我想可能是摔了后 机架部件 出现 ...

我换了新桨 还是不行~

网友C:
看看机架所有的螺丝和机臂位置有没有松或是不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机架所有的螺丝和机臂位置有没有松或是不在定位

都检查过了  现在找到个原因是 1号电机输出很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1号电机有问题,推油门到刚刚启动的时候4个电机一起启动 然后1号电机就自动自己慢慢加速了
但是 地面设置看到的电机启动条和其他几个电机 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关注 帮顶 最近一直在观望CC3D

网友D:
出力有问题 , 就应该把油门行程及最低转速都从新校正一次吧

网友E:
仔细检查桨和机架及连线的通断,重调油门行程及最低转速,最后重校水平,看能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机架要是没有断裂及变形不用更换,再就是CC3D最好放在重心位且水平及做好减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检查过了  现在找到个原因是 1号电机输出很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1号电机有问题,推油门到刚刚启动的时 ...

你这个情况我大概知道,我是在做油门校准时再把启动时机再仔细调整,直到每次START和STOP电机都能启动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情况我大概知道,我是在做油门校准时再把启动时机再仔细调整,直到每次START和STOP电机都能启动为 ...

每次调的时候都这样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桨和机架及连线的通断,重调油门行程及最低转速,最后重校水平,看能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机架要是没 ...

唉~才飞了几块电池~然后炸了下 右要拆来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没做分线板的呢~拆来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力有问题 , 就应该把油门行程及最低转速都从新校正一次吧

地面设置的最低转速重新校准过的了 不行~看明天把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下看看~估计摔傻电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情况我大概知道,我是在做油门校准时再把启动时机再仔细调整,直到每次START和STOP电机都能启动为 ...

是不是CC3D不水平了...我也曾经试过有一角锁太紧,位置比较低,飞起来会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才飞了几块电池~然后炸了下 右要拆来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没做分线板的呢~拆来好麻烦~

确实,我的也没有分线板,但有分线板也还是很麻烦,这几天我的也是拆了装,装了拆,就象小孩玩积木,要是便于更换电调或电机,多用接头到方便,但可能又能有虚接风险,总之就是个麻烦加折腾,慢慢弄,别急,呵呵。要不电机之间先互换一下试试?这个能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C3D不水平了...我也曾经试过有一角锁太紧,位置比较低,飞起来会偏移!

不是的 现在估计是电调傻了 有时间要拆来 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现在估计是电调傻了 有时间要拆来 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

再说了,炸机怎么能炸到线呢,我的线都在机架里了,这个是改装初期的,飞控USB口向外了,这样好调试也好接其它设备,周六在家又继续改了,加上MINIOSD又换了肥鲨的蘑菇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说了,炸机怎么能炸到线呢,我的线都在机架里了,这个是改装初期的,飞控USB口向外了,这样好调试也好 ...

呃~当时没想到~我把图传和接收机放到上层了~电池放下层后面~结果去飞的时候 太难拆电池了~当晚回去就改了~所以炸的时候翻了过来 弄到线了
CC3D不是有方向的么?~你怎么把USB弄到侧边的~换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说了,炸机怎么能炸到线呢,我的线都在机架里了,这个是改装初期的,飞控USB口向外了,这样好调试也好 ...

我也准备搞了个蓝灯太漂亮了,不过还没想好 怎么接5V出来 用接收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呃~当时没想到~我把图传和接收机放到上层了~电池放下层后面~结果去飞的时候 太难拆电池了~当晚回去就改了 ...

CC3D可以任意角度放,我也是在这坛子里学到的,但那个贴子找不到了,我这个是顺时针转了90度,正好接收线在一块儿了,接收在前部,然后U口冲机身左侧,在设置里把YAW从0改成-90度就行了,然后你测试下方向再调一下平。这样的好处是大多数线在里,U口在外可随时连电脑,接MINIOSD和GPS也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搞了个蓝灯太漂亮了,不过还没想好 怎么接5V出来 用接收机?

我买了一些红、黄、绿、白、兰LED灯,是12V电的,比来比去我更喜欢绿光,其实有暖白色LED更好应该,从动力电取就行了,把LED灯用双面胶加透明胶固定在一个冰棒棍上,然后扎带绑之,12V电用JST公、母插,想用就接上,不想用就拔下来,因为高亮度LED对尾目视很剌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可以任意角度放,我也是在这坛子里学到的,但那个贴子找不到了,我这个是顺时针转了90度,正好接收线 ...

好!不懂的时候 再找你

网友E:
加个MINIOSD按泡泡老师的方法刷完固件了接上横 纵及水平升降都有指示,就是油门大小,解锁及飞行模式没反应,以后再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懂的时候 再找你

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MINIOSD按泡泡老师的方法刷完固件了接上横 纵及水平升降都有指示,就是油门大小,解锁及飞行模式没反应 ...

OSD 我还没上 不过有打算了  但是GPS~我觉得就没必要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OSD 我还没上 不过有打算了  但是GPS~我觉得就没必要上了~

有什么计划说说看,有OSD主要就是看个电量和姿态,真实情况在250上都顾不得看水平和俯仰,高度也不准,所以在不过不飞太高太远适应第一人称后不要也罢,GPS确实没必要上,但学一下如何调试也能学会很多,更主要的是更了解这款飞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计划说说看,有OSD主要就是看个电量和姿态,真实情况在250上都顾不得看水平和俯仰,高度也不准,所 ...

没啥打算 就是想多点时间灰穿越不过要时间的话 只能等过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再说了,炸机怎么能炸到线呢,我的线都在机架里了,这个是改装初期的,飞控USB口向外了,这样好调试也好 ...

你这格式的电池是1300的,还是1550的?另外,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格式的电池是1300的,还是1550的?另外,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现在我又改装了一下,加了个MINIOSD,换了个肥鲨蘑菇,加808及BB响、图传等全套设备整机439克,我用的是两种电池,你看到的是格式1300电池重118克,BB响设定3.6V响了就降能飞个7分左右,格式2200电池30C 196克,能飞个9分多,要是到设定电压后继续飞,大概都能飞个10分左右,我刚才现称的,以前称过又忘了,以后熟练了还是得去掉MINIOSD并进一步减重,时间还能飞得更长,这个小东东越轻越好,但我用2200电池飞也一样好控制,就是惯性稍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又改装了一下,加了个MINIOSD,换了个肥鲨蘑菇,加808及BB响、图传等全套设备整机439克,我用的是 ...

我擦~你加OSD和808才439克吖.....我没这两东西都470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你加OSD和808才439克吖.....我没这两东西都470克了~

对呀,全套设备还有MINIOSD 图传、摄像头和BB响全上,只是不含电池的重量呀,还有减重的空间,比如把多余的线去掉,练习时为了减少损失和减重808(30++克)也拿下来,将来打算去掉OSD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