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拍摄视频是靠精灵2的电池对其供电么?

楼主(2014-12-20):
我的配置是精灵2、3D云台、鹰眼1+,请问相机在拍摄视频过程中是靠自身电池供电还是飞机的电池供电?我在无风200米高空悬停10分钟左右飞机的电池电量就会降到30%正常么?有什么办法能让飞机飞行过程中不会对相机自动充电?谢谢帮忙回答!

网友:
3d可以掛鷹眼...

楼主:
大小合适,拍摄、图传都正常

网友A:
鹰眼1+完全兼容3D,我使用侧插,直接供电,视频信号GCU耳机插输出,1+唯一的不足就是电源开关设置在左面,云台电机正好挡住,所以外置了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1+完全兼容3D,我使用侧插,直接供电,视频信号GCU耳机插输出,1+唯一的不足就是电源开关设置在左面,云 ...

请问外置开关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外置开关如何设置?

就是拆下来在外面接个电源开关啊,今晚我想把开关再优化下,想不到把段码屏拆坏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