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转WIFI模块的延迟测试

楼主(2014-12-20):
今天把AV转WIFI模块搞定了,果然还是用手机屏效果好啊。这里解释一下,不是把WIFI模块装到飞机上,而是把WIFI模块接在地面图传的接收上,然后用手机代替屏幕。

优点:
1.手机屏跟一般的屏不是一个档次,分辨率自然不用说,主要是亮度高。现在大多数手机在外面不用遮阳板也能看清。
2.可以录像
3.节约一块屏

缺点:
1. 延迟高
2. 最右面一条看不到

其中延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这里做了一下测试

首先是5.8G图传直接接屏幕。大概是0.14秒的延迟。因为我用的是山狗输出,所以延迟略高。

然后是图传接WIFI,然后用平板看的结果

大概0.31秒的延迟。也就是说WIFI模块大概会带来0.16秒左右的延迟。

结论:
WIFI模块大概会产生0.16秒左右的延迟。这个大概和山狗直接输出近似。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数值。
即使是山狗加WIFI,大概也只有0.3秒的延迟,航拍的应该完全可以胜任。如果实在觉得高,那就不要用山狗。如果用CCD的摄像头的话,延迟应该可以控制在0.2秒以内。

网友:
开源开源

网友A:
这个还有个指标就是你手机或平板的处理速度...换个差一点的手机会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个指标就是你手机或平板的处理速度...换个差一点的手机会疯的

一个264的格式而已,现在是个手机就支持硬解压。

如果手机差到这个都跑不动,那还是买个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264的格式而已,现在是个手机就支持硬解压。

如果手机差到这个都跑不动,那还是买个屏吧。

wifi转的话一般都是把视频流转换成图片然后发送..手接接收到解压缩然后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转的话一般都是把视频流转换成图片然后发送..手接接收到解压缩然后显示的..

我的手机和平板都是2013年款。都是1年半前的东西了,跑这个完全无压力。难道你还在用安卓2的手机吗?

格式就算是MJPEG吧,我没有深入测试。不过我实在想不出现在还有那个手机或者平板跑不多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和平板都是2013年款。都是1年半前的东西了,跑这个完全无压力。难道你还在用安卓2的手机吗?

...

好吧..无压力就无压力了...

反正我以前是打算直接用这个做图传的..但是效率太低就放弃了

网友:
手机平板双显示不

网友B:
支持,不过如果高速飞行.一秒50m的话(固定翼fpv)也比较危险了

网友C:
0.31很迅速啊,求大神确认一下。本人用easyCap接电脑感觉略慢。

网友:
这么小的延迟会炸鸡不?

楼主:
没试,明天试一下,不过图传一般都有两个接口吧?一个接屏一个接WIFI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明天试一下,不过图传一般都有两个接口吧?一个接屏一个接WIFI呗。

这样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不过如果高速飞行.一秒50m的话(固定翼fpv)也比较危险了

固定翼就别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1很迅速啊,求大神确认一下。本人用easyCap接电脑感觉略慢。

easycap到底有多大延迟没仔细验证过。我最开始也想用easycap+raspberryPI来做来着,后来Raspberry和easycap各种打架,就放弃了。

网友:
这模块就是淘宝170那个吧,一直搞不好怎么在手机上录像,点了录像按钮显示是在录了,查看录像提示是没有文件

网友:
感觉,2.4G的WIFI功放要火了。。

网友D:
0.16 0.2 0.31那么精确 是人测的还是机器测得
人测的话 0.31 和 0.16 能感觉出来? 1秒和3秒倒是能分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6 0.2 0.31那么精确 是人测的还是机器测得
人测的话 0.31 和 0.16 能感觉出来? 1秒和3秒倒是能分辨的
...

详细测法请看照片。

大致说明一下的话就是
1.iphone运行秒表,放在山狗面前
2.把接收到的画面放在iphone傍边
3.把iphone和接收端的画面拍到一张照片里,两个时间相减就是延迟

平板的时候是 .44 vs .74。略微算大一点,取0.31
直接接屏的时候是.28 vs .42 也略微算大一点,取0.15

相减就是AV转wifi时增加的延迟。 这里面包括AD转换的延迟,压缩处理,wifi传输,平板或手机解压,最后显示。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固定翼上用还行,这东西发热量太大夏天用要加风扇,很简单的一个模块,价格定得太高,还不如屏幕划算

网友:
请教这个av转wifi模块制作教程。

网友E:
呵呵~~~楼主还没考虑远距离对延迟的影响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楼主还没考虑远距离对延迟的影响更大呢~~~

这个不需要考虑距离吧,这个是数传接收机的AV输出转成WIFI,并不是WIFI直接传数据。你不会把数传接收机丢得远远的来用吧。

网友:
他是有接收机的  接收机再广播 给显示设备

网友F:
楼主你是买模块吧~~你觉得TB上的AV转wifi成品好,还是买模块好,价格相差了差不多100

网友:
0.3s 飞机都跑好几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买模块吧~~你觉得TB上的AV转wifi成品好,还是买模块好,价格相差了差不多100

模块是基于HTTP 的 MJEPG 流, 地址是 http://192.168.10.123:7060,应该可以用 VLC 这类播放软件连接

似乎一些设备用相同的解决方案,比如,华科尔 QR W100 也是相同的地址和端口:http://www.rojtberg.net/627/walk ... eo-streaming-to-pc/

成品不知道,里面应该和模块不同,不知道延迟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1很迅速啊,求大神确认一下。本人用easyCap接电脑感觉略慢。

用usb采集卡?能测试下具体延迟多少么?我也想用usb的采集卡,带着电脑去多方便,

网友:
好办法,有启发,谢谢楼主

网友(2015-02-07):
哇塞,我也想弄这个东西,也担心延迟很严重。看了你的测试感觉很不错。
能想到这测试方法真是机制。。。。
能不能pm下tb地址???

网友:
2。4gwifi和遥控不是有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不过如果高速飞行.一秒50m的话(固定翼fpv)也比较危险了

1秒50米你敢在近地飞?180公里每小时啊,快赶上涡喷机了吧

网友:
wifi2.4G在地面是否被遥控器干扰?我用天七在家一开。旁边手机wifi立马剩一格信号。

网友(2015-03-12):
楼主的WIFI使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1很迅速啊,求大神确认一下。本人用easyCap接电脑感觉略慢。

0.31很迅速? 好比你打游戏 300MS ,这能玩?只适合多轴GPS模式,

网友G(2015-05-22):
他们说对遥控器有干扰,你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说对遥控器有干扰,你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都是2.4G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吧。
因为我一直在用433,所以没有仔细测试过。

网友(2015-09-12):
这是个路子,只是图传过来的图像没有数传那么清了,还有和发射干扰问题,最后是这模块也差不多快买个屏了,转换到手机上有时出现的卡顿甚至死机是非常致命的。不过回头看看那精灵三的远距离WIFI图像,甚至1到2秒延迟的惨不忍睹,如果不是GPS定位飞机早都撞楼了!

网友(2016-01-19):
Wifi拖了后腿。
也许新手机可以提高mjpeg的解码速度,但Wifi这边延迟不容易加速了。
设备兼容性是优势。

网友H:
我看见马云家有卖一种5.8g直接通过otg连接手机的,不知道延迟怎么样

网友:
昨天刚入模块,据说延迟0.5秒,真是数据还未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见马云家有卖一种5.8g直接通过otg连接手机的,不知道延迟怎么样

手机不一定支持,我买了,然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