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电池内阻测量的探讨

楼主(2014-12-21):
航模电池这种东西,一般坚定好坏的方法就是看内阻,内阻越小电池也就越好,看到很多朋友都用的是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的,这很不科学(貌似我看错了,反正我损友是这么干出来的,烧我2表了),而且容易烧表。这里写的是最普通的直流电源(电池)的内阻测量方法。顺带说一句,来自高中物理课本,选修3-1实验篇

网友:
撸主,内容呢?快更

楼主:
首先需要的材料是万用表两个,(最好三个),电位器(也就是滑动变阻器)一个,这里用标准电阻箱效果更好,开关一个,测量的电池一个,导线若干,插头自己看着办

楼主:
先下去画图(平板画图,可能质量不太好请见谅)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人用电阻挡直接测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人用电阻挡直接测电池内阻。

隔壁那个黄万用表那个不就是电阻档测试的吗

楼主:
是在用平板画的不好,大家见谅

楼主:
纠正一下,最少是1个万用表,不过会有误差。
另外原理很简单,就是公式而已U=E-Ir

楼主:
首先说下用一个万用表的方法,材料是万用表一个,电阻几个(用几个电阻并联或串联可以做出不同阻值电阻用来测试),导线若干,电源(电池)一个,开关大家看着办,我反正是直接导线接上然后拧断就可以。
-------------------------++++++++++++++++华丽的分割线+++++++++++++++------------------------------
首先需要测量出这个滑动变阻器(或者自己做的几组不同电阻)阻值大小,推荐用四位半万用表测试,精准。用万用表测试电源电压。然后查看万用表的内阻(说明书上有写)。利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入电路中,打开开关,看示数

楼主:
这里的是所谓的I,电路的电阻等于滑动变阻器电阻加万用表内阻和导线电阻(可忽略不计),这步做完就撤下万用表电流档。变为图中的电压档测试电压U

楼主:
以上就是U1和I1,自己多做几组不同阻值的U和I,越多测出来越精确。U1=E-I1r U2=E-I2r …Un=E-Inr,以上联立成为方程组,解方程。
解得E=(I1U2-I2U1)/I1-I2

楼主:
那么关键来了,内阻r=(U2-U1)/I1-I2

以上内阻就出来了,为了精确请多做几组平均求值。咱航模电池内阻都挺小,所以需要精度比较高。这里只写个大致理论思路,是来自高中物理选修3-1的实验部分。
关于系统误差,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实验中因为是一个万用表在测量,万用表本身有内阻,造成压降。这里解决方法只有选好万用表。还有就是导线电阻问题,包括开关的电阻,都会因为压降导致误差。所以这里E测小于E真实值,也就是内阻的测试值小于真实值

网友B:
初中物理充电器帮忙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物理充电器帮忙搞定

我还有内阻仪,学校实验都不让用

楼主:
建议大家做下高中数学选修2-3上面的统计回归分析,这样做出来均值比较准。反正我每次测内阻用内阻仪整都是列表整完做回归分析,然后用公式求均值r。最后ps:本人高三生,在各位面前卖弄了下,抱歉。不过说实话,高中东西真不错,挺实用。

网友C:
LZ不知道吧,不同电流下的电压差,不仅有内阻引起的压差,还有电化学部分的压差。你的做法没法区分这两者。

这也是为什么测电池内阻要用交流电的原因。

网友:
课本东西从来不敢信,万用表内阻你没算啊

网友D:
宝上有内阻测试表。100多

网友:
思路可以,不知道内阻仪是用什么思路来的

网友:
这样算死人,而且不准

网友:
内阻 本来就小 还这样换算 结果不敢想象

网友:
西安×××,又碰见你啦

网友:
高!小学水平可以吗?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直接买个几百块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就可以了
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需要慢慢理解

网友:
滑动变阻器需要大功率,p=iu=i2r ifU>5a(max)(current);p(r)>20w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Z不知道吧,不同电流下的电压差,不仅有内阻引起的压差,还有电化学部分的压差。你的做法没法区分这两者。 ...

来学习的,能给大家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思路方向没错,细节很多没考虑。这个基本思路的基础确实是初中物理但整体细节初中物理的知识不全面。另外我倒是第一次听说直接用电阻档测电池内阻的。

网友:
充电器直接可以测的啊 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这叫做 全欧姆定律。你测量的点数越多,回归的结果就越精确,但精度不会高于你使用的电流计的精度。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有人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池内阻。隔 壁无论是手电还是三国还是之家都没听过与见过。测内阻大多是用内阻仪。手电的人一般用自己做的或坛友开发的内阻测试仪器。至于用欧姆理测内阻,估计楼主是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有人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池内阻。隔 壁无论是手电还是三国还是之家都没听过与见过。测内阻大多是 ...

我貌似没用欧姆档测内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知道吧,不同电流下的电压差,不仅有内阻引起的压差,还有电化学部分的压差。你的做法没法区分这两者。 ...

基本知道,具体没弄懂。不过听你的至少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上有内阻测试表。100多

嗯,谢谢泡泡大师,我买的是某宝40元那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貌似没用欧姆档测内阻吧

没说你用欧姆档测电池。是没听说过你所说的有人用欧姆档测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说你用欧姆档测电池。是没听说过你所说的有人用欧姆档测电池内阻

哦,至少我让我同学说帮我测下电池内阻那些2b就是这么干出来的,烧我2表了。另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342这贴也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至少我让我同学说帮我测下电池内阻那些2b就是这么干出来的,烧我2表了。另外: http://bbs.5imx.com/b ...

那个表上写着“battery impedance tester”,就是电池内阻测试的意思,高中生英语不好影响高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至少我让我同学说帮我测下电池内阻那些2b就是这么干出来的,烧我2表了。另外: http://bbs.5imx.com/b ...

补充一下,据说fluke 189电阻挡测市电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表上写着“battery impedance tester”,就是电池内阻测试的意思,高中生英语不好影响高考的 ...

我擦,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的,能给大家再说的详细点吗?

由于电池板上化学物质交换是有滞后效应的,即使不考虑内阻,电池在不同状态(当前容量、之前是否正在放电、放电电流)下的输出电压也是不一样的,这一部分引起的电压差异还很大。

电化学问题,绝对不是用高中物理这么简单能解决的。1KHz,50mA是正规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电池板上化学物质交换是有滞后效应的,即使不考虑内阻,电池在不同状态(当前容量、之前是否正在放电 ...

学习了

网友: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电池的内阻百分百烧万用表

网友H:
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就是用了工具,我比楼主更进一步,我直接用充电器测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就是用了工具,我比楼主更进一步,我直接用充电器测了,哈哈

我用内阻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电池板上化学物质交换是有滞后效应的,即使不考虑内阻,电池在不同状态(当前容量、之前是否正在放电 ...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肯思考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