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电调连接用把3根火线去掉吗?

楼主(2014-12-21):
  各位老师   问个小白问题     CC3D和4个电调连接   1 2 3 4通道  电调的2 3  4号 用吧火线去掉吗?

网友:
5v的直流电……为嘛要叫做火线啊……

网友:
去不去都行吧

网友:
关键看四个电调ubec电压的一致性了,电表测下,误差在0.01就不用拔!

网友:
去不去都无所谓

网友:
火线…楼主接的时候要注意啊 别过着

网友A:
为了安全还是把2 3 4的正极和地线都挑同来吧,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还是把2 3 4的正极和地线都挑同来吧,我是这么做的。

谢谢  我已经去掉了
感觉 比以前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还是把2 3 4的正极和地线都挑同来吧,我是这么做的。

我只把正极取掉了 地线没取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把正极取掉了 地线没取  有什么影响吗

我认为没什么影响,我是都取出来了,只留信号线,取出来的是5V是,还可以做为备用给其它需要5V的设备供电。

网友:
看我的帖子,如果鸡鸡以后出现抽搐还是全接上的好,接一根和全部接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