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2在钢架厂房里如何正确飞行?

楼主(2014-12-21):
昨天去朋友的新厂参观,他们的厂房是钢架的,里面放有二台大型的机器。我们用小精灵2在厂房里飞行,使用姿态模式。
起飞顺利,可是慢慢升到三米时突然遥控器失灵,摆动操纵杆小精灵2没任何反应,
接着精灵2失控,斜斜直飞撞墙,摔破电池外壳,精灵2倒没问题。。。

还好,我们重装上新电池,到厂房外面又能用姿态模式正常飞行了

请问各位老师:
小精灵2在钢架厂房里使用姿态模式飞行失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钢架厂房里我该如何正确飞行?谢谢!

楼主:
小精灵2在钢架厂房里使用姿态模式飞行失控,是电磁干扰的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拆机,然后拔掉gps

网友:
用手动试试呢!

网友B:
dji 就是容易被干扰有bug ,换飞控

网友:
用姿态模式飞

网友C:
呵呵!搞摄像的玩精灵,注意

网友D:
曾经在茶厂遇到同样问题,电池和云台损坏严重。

楼主:
我就是使用姿态模式飞行失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在茶厂遇到同样问题,电池和云台损坏严重。

我们都要化悲痛为力量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搞摄像的玩精灵,注意

明白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就是容易被干扰有bug ,换飞控

您的意思说dji 就是容易被干扰有bug ,是解决不了这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然后拔掉gps

老师为什么要拔掉gps?

楼主:
如何用手动试试呢?您是指使用姿态模式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在茶厂遇到同样问题,电池和云台损坏严重。

您说电池和云台损坏严重,大疆修了多少银子方便说吗?谢谢

网友E:
建议楼主看一下《 大疆多旋翼飞控产品的模式详解

网友:
在房間內有過一次和lz一樣的經歷 。立馬降落重新上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看一下《 大疆多旋翼飞控产品的模式详解》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看一下《 大疆多旋翼飞控产品的模式详解》

请问老师:那么我们如果要在姿态模式下飞行,得先拔出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包含三轴加速计与陀螺、气压计。
影响:如遭遇地磁干扰(金属设施、电磁场等…),飞控行为就不受影响。

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那么我们如果要在姿态模式下飞行,得先拔出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 ...

DJI的GPS姿态模式和姿态模式,电子罗盘都参与姿态算法,所以罗盘一旦受到干扰结果就是不受控,严重一点直接炸鸡。。
但是DJI的飞控在不插GPS(GPS与电子罗盘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不接GPS和罗盘)的时候,却可以实现没有罗盘参与的姿态模式飞行

这个BUG模友们提了很多年了,大家都希望DJI出一个没有罗盘参与的姿态模式,结果DJI方面一直是没有音讯

若是在电磁干扰环境比较大的地方飞行,目前的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拔掉GPS与主控的连接线,二是手动模式控制(不建议,难度非常高,没个几年直机经验的很难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那么我们如果要在姿态模式下飞行,得先拔出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 ...

正解

网友:
精灵2拔掉gps无法解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何用手动试试呢?您是指使用姿态模式飞行吗?

用调参软件把“GPS”和“姿态”以及“手动”模式在3段开关里设一下呢。室内飞行,最好用“姿态”或“手动模式”

网友:
上面回帖建议拔掉GPS的建议是不对的

网友G:
炸鸡没问题,砸坏工厂机器就麻烦大了

网友H:
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只接单,让别人去飞,管他用的什么鸟机鸟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调参软件把“GPS”和“姿态”以及“手动”模式在3段开关里设一下呢。室内飞行,最好用“姿态”或“手动 ...

明白,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只接单,让别人去飞,管他用的什么鸟机鸟飞控呢

哈哈喜欢玩这东西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鸡没问题,砸坏工厂机器就麻烦大了

没事,工厂的机器是机床,小精灵没人家硬,砸不坏滴~~~

网友I:
正确的方法是不飞行。无解。

网友:
还是精灵1好,磁罗盘拔了,管你什么地方,照样飞。

网友:
只有手动模式

网友:
看来室内还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确的方法是不飞行。无解。

哈哈,这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电池和云台损坏严重,大疆修了多少银子方便说吗?谢谢

不到一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都要化悲痛为力量加油

呵呵,这是难免的,只是后来从不在室内飞了

楼主:
明白,要是六轴八轴就肯定不只不到一千了。。。小精灵还是便宜。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拆机,然后拔掉gps

自己不懂不要乱教人!拔掉GPS根本不能解锁起飞!

改naza模式用手动飞,GPS模式是卫星+指南针。姿态模式是指南针,手动是卫星、指南针都没有。但是!你手动要能驾驭得住,比直机还难控制!

网友:
炸鸡是软件算法问题,dji一直是这鸟样,从来没有优化过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不懂不要乱教人!拔掉GPS根本不能解锁起飞!

改naza模式用手动飞,GPS模式是卫星+指南针。姿态模 ...

明,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