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关于apm飞控

楼主(2014-12-21):
刚入魔装台4轴,现在小JJ已经装好,但是发现个问题。电调直接连接收器可以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之后也能正常运行。但是接apm2.8后通电只发出一段音乐,解锁后无反应。电调和飞控和接收器的连接没有错误,mp的设置是按照泡泡老师一步步设置下来的,应该也不会有问题。现在快崩溃了,各位大大救命啊!!!我用的是新西达30a的电调,天地飞9的接收器和控。

网友:
指示灯什么状态

楼主:
apm上的指示灯显示:1.gps指示灯和apm的状态指示灯显示红蓝交替闪烁,解锁后gps闪红色灯常亮(室内无gps信号)2.在gps对角有组绿色和红色的指示灯从通电开始就一直为**闪烁

网友A:
如果APM开机检查没有通过,是不能解锁。
确定下APM校正是否做好了,或MP显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PM开机检查没有通过,是不能解锁。
确定下APM校正是否做好了,或MP显示如何?

apm可以解锁,只是我的解锁比较奇怪。泡泡老师的视频中解锁是方向杆向右,我的是方向杆45度往右下。然后指示灯会先一阵狂闪,接着就常亮了

网友B:
因为他是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是日本手

难道美国手是方向杆45度右下解锁?我还以为我的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美国手是方向杆45度右下解锁?我还以为我的设置有问题呢

因为解锁要油门下,yaw右。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情况是这样的
1、四个电调分别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开控,油门最大,加电,电机都来米三声后油门最小。再推油门,四个电机都能转动。这说明电调对于接收机校准完成。

2、电调连接APM板,油门最大,飞控加电,电机都来米三声后就没有反应了,apm上显示灯红黄蓝轮流闪动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简单 检查电调练接apm的线是不是白线靠里, 连接apm进行油门校准

网友D:
你没说是什么遥控器,什么电调,无解

网友:
apm连接电调 油门最大 连接动力电apm黄灯闪,拔掉动力点 油门最高 连接动力点 4个电调发出单个校准的声音 油门最低 校准完成 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 检查电调练接apm的线是不是白线靠里, 连接apm进行油门校准

接线没错,刚才发现,有时候通电会有都来米后加滴滴,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只有都来米,只有的确认两下的滴滴没有了。还有有几次接电的时候会有都来米+滴滴两声,断电再上电后又只有都来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说是什么遥控器,什么电调,无解

泡泡大师,您出现啦。快来救救我啊。我用的是天地飞9(2)的控。电调是新西达的hw30a

楼主:
另外再问个问题,我用3.15固件的时候apm上gps蓝色的灯显示,并且在室外能够找到gps。但是刷行了3.2固件后apm板上的gps蓝灯就不亮了。

楼主:
有了新的进展,估计是通过电调给apm供电不足,刚才我用usb连接apm,然后上电池,结果电调正常启动,解锁后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准备一会买个电流电压传感器,换个供电模式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情况是这样的
1、四个电调分别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开控,油门最大,加电,电机 ...

2、电调连接APM板,油门最大,飞控加电,电机都来米三声后就没有反应了,apm上显示灯红黄蓝轮流闪动

上课不专心,必须断电重新上电一次

网友:
别用新西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电调连接APM板,油门最大,飞控加电,电机都来米三声后就没有反应了,apm上 ...

泡泡大师,你的课程我是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的,新西达的电调油门行程调整的声音提示是:都来米+滴滴两声,然后油门拉倒最底下。调整好后,上电后电调先是都来米+滴滴滴+滴。我这个估计是apm的输入端供电不足,所以只有都来米三声。后来我通过usb供电,然后接上电池发现电调能够正常调整油门行程,解锁后电机也能正常转。我现在准备按照你的第4种供电方式,通过电流传感器供电(东西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你的课程我是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的,新西达的电调油门行程调整的声音提示是:都来米+滴滴两 ...

从输出端供电时,测量一下接收机端的电压是多少,是否在4.7以上?要是太低,只怕你换传感器供电也没用。你可以从输入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输出端供电时,测量一下接收机端的电压是多少,是否在4.7以上?要是太低,只怕你换传感器供电也没用。 ...

好的,明天去公司那个电压表试试看。对了,泡泡大师。如果我从电源传感器的uebc上引根线出来到输入段是否可行,是不是可以在下图这个传感器上的红,黑线焊接一根到接收器或者APM的输入端

网友E:
我解锁了,油门最大,起飞不了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解锁了,油门最大,起飞不了原因

你油门行程是否做过了?

网友(2015-01-20):
引用 楼主:
你油门行程是否做过了?

找到原因了,在Advanced params_Throttele maxiuum(THR_max)改成1000后保存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5-08-28):
這個問題我也有

网友:
晕,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8-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配置是APM2.8飞控+7MGPS+XXD电机电调+天7控,APM连接电脑各种校准均正常,地面站里能解锁。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也没有问题,校准时电机都能转。问题是接到APM飞控上就不行了。通电后只有哆来咪,没有后面的确认音。用遥控器解锁,飞控指示灯红灯常亮,也表明解锁了。但是电机不转,闹不明白了。有来回刷了固件,还是不行。但是以前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楼主的找到的这个参数Advanced params_Throttele maxiuum(THR_max)我也看了,默认就是1000,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希望知道原因的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