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6014对频,接收机灯不亮

楼主(2014-12-21):
买的6014接收机,搞了半天对不上频,高频头是TM10,最重要的是接收机连个灯都不亮啊,求教问问是接收机坏了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了?或者是我操作的不正确,6014需要用对频线吗?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加电后,接收会亮灯的,不管对不对到频都会亮,可能是烧了,不用对频线

网友B:
没对频的接收机通电后亮红灯,对上以后亮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后,接收会亮灯的,不管对不对到频都会亮,可能是烧了,不用对频线

谢谢答复啊,看来应该是烧了,只好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对频的接收机通电后亮红灯,对上以后亮绿灯

谢谢答复哈

网友(2023-04-24):
开机后接收机一直都是绿灯闪烁,请教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