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X6装机 似乎第一装

楼主(2014-12-21):
分电板堆的焊锡还行吧刚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塑料扣固定,现在一看不是。蜗杆脚架没有一点间隙装完之后这个塑料扣有点太紧,转都费劲。。。 按这个要注意有台阶的一面 台阶的一边是按螺丝的 先转好电机座之后穿线焊电调比较省事,我是先把机臂装上了,略微费事。 千万记住先穿线在焊电调否则就白焊了。 焊好电源和信号线。放电容的位置有点小而且线进去比较紧,扩下比较好 强迫症.... 完工 挂载部分明天补图

楼主:
卧槽...发上去才发现这5iMX 我爱模型顺序....

网友:
漂亮,多少入的

网友:
电机座太次了

楼主:
凑合事吧 等等飞越看看有木有啥新电机座了  这个折叠结构倒是挺结实感觉比DJI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凑合事吧 等等飞越看看有木有啥新电机座了  这个折叠结构倒是挺结实感觉比DJI结实

2000架子用塑料的太没诚意了 810的就挺好啊

网友B:
终于看到这个机架的装机帖了,感觉一般,而且机架多重啊,貌似2kg的重量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这个机架的装机帖了,感觉一般,而且机架多重啊,貌似2kg的重量有点重。

感觉还行吧  还没量重量

网友:
漂亮的机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架子用塑料的太没诚意了 810的就挺好啊

不知新出的那个减震的咋样

网友C:
电机座确实坑爹,不过s900也是塑料的嘛

网友D: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

双天50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确实坑爹,不过s900也是塑料的嘛

感觉塑料还行吧  电机做设计放电容的地方不错 不过小了点

网友E:
其实信号线那里的地线可以不用焊接 因为这个和电源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信号线那里的地线可以不用焊接 因为这个和电源地一样的

是不用  不过焊完还有一根在哪看着别扭 剪了又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