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侠们 舵机电路板怎样改成遥控开关?

楼主(2014-12-21):
问问大侠们  舵机电路板怎样改成遥控开关?

网友:
买个鼠标用的微动开关,上面带小铁片的那一种。和舵机一起固定到洞洞板上,调节舵机臂,确保舵机动作的时候能按下微动开关的小铁片就行了。成本两三块。电流大概5A.

网友:
我也准备这样做个遥控开关控制灯带。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的方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52

网友:
做好的成品遥控开关单独供电的

连接框图

原理图
能看懂估计就能做出来
成品的电位器是20KΩ的
就是把舵机原有的电位器换掉

网友:
我的这么小

网友:
有成品的,, 2X 一片....

网友:
把舵机的输出接个mos管就行,irf7862,20a,30v,实际使用连续最大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