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 校准问题

楼主(2014-12-21):
硬件APM2.8,  刷的的3.2固件。 MP为.15版,最新为.16
问题1:
插USB 连接地面站MP软件,先校准完 加速度(6面)。
再断连接,插上外置GPS+罗盘。继续连接MP软件,接着校准 罗盘。
能行吗这样操作?,是不是操作完了,有保存选项就点保存,没有的就默认保存了呢?

不胜感激赐

问题2:
关于解锁,安装泡泡大师的做了,但是解不了,因为在室内 DOP大于2,  想问怎么能设置在室内解锁呢?

网友A:
DOP是什么?我在室内可以正常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P是什么?我在室内可以正常解锁啊

dop就是GPS的水平位置精度,mp地面站第一个界面,有显示。
因为我设置了解锁前,所有参数都检查一遍才 解锁,GPS搜不到星就不通过自检。
现在在室外可以了。

网友B:
不用管这个的吧,自稳模式,校准好后随时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这个的吧,自稳模式,校准好后随时解锁

3.2固件,我选择全部参数检索,有一项不合格都不让起飞,这样安全啊。
我超视距飞,很依赖gps
室内飞得话,可以跳过GPS检测,就像你说的,自稳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p就是GPS的水平位置精度,mp地面站第一个界面,有显示。
因为我设置了解锁前,所有参数都检查一遍才  ...

这个是你说的dop吗?在GPS卫星数的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说的dop吗?在GPS卫星数的上方。

对就是这个 HDOP,少写个H, 其实还有Vdop. 精度低的GPS意义不大

网友:
室内不要用GPS模式解锁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 HDOP,少写个H, 其实还有Vdop. 精度低的GPS意义不大

这个HDOP是干什么用的?它的正常数值是多少?能调整吗?在哪设置?我的GPS是6M的,用设置这个HDOP吗?

楼主:
就是反应水平位置定位精准程度的。室外正常值在2.0左右,一般星数多,值越小。
不用也不能设置,
apm解锁前多等待一会。让hdop小于2才解锁,这样保证返航的稳定性。是值得的。
我的6M 天好时 看日志,hdop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