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山狗 OSD 视频 叠加问题 跪谢

楼主(2014-12-21):
单独OSD可以   单独视频可以    视频和OSD数据叠加就只有视频     当相机进入到参数设置这时候就叠加了   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是这个视频  发错视频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制式不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不同造成的?

制式我换了好多种
还是不行

楼主:
OSD的制式和山狗的制式我都换过重复测试很多次   都设置一样制式和不一样  都测试过还是不行   打开视频输出屏幕就没有OSD数据   关掉视频输出OSD数据就有了     如果进入摄像机设置界面就都能显示

楼主:
屏幕显示GPS信息   高度 电量    叠加到视频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显示GPS信息   高度 电量    叠加到视频上面的

换个其他视频设备试试,可能是兼容性问题了…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显示GPS信息   高度 电量    叠加到视频上面的

...我当然知道osd是干这个的。。是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osd

网友B:
接收制式换成PAL 我以前也有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制式换成PAL 我以前也有这种故障

我换个摄像头就好了       接收是无线的  没有制式

网友C:
那就是狗的问题咯

网友D:
我自己改装的不会呀,是不是狗的问题
高手在民间,用穷人OSD,显示NAZA-M的GPS及罗盘信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狗的问题咯

狗进入参数设置可以看到OSD信息和狗屏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改装的不会呀,是不是狗的问题
高手在民间,用穷人OSD,显示NAZA-M的GPS及罗盘信息
http://bbs ...

哇泡泡哥!  看你视频装机调试的!
我用的就是非凡科技穷人OSD    换摄像头可以加载一起   狗在视频输出情况下进入菜单设置可以加载0SD数据   但是正常摄像状态就不行了

网友:
换个OSD  不用非凡的,用DJ的估计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泡泡哥!  看你视频装机调试的!
我用的就是非凡科技穷人OSD    换摄像头可以加载一起   狗在视频输出 ...

我这个可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可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看到了
我那换个摄像头就可以了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大哥别吓我,我也是山狗正想用非凡的OSD。。。

网友E:
我山狗SJ4000配穷人OSD,用GPS版和NAZA专用版(调用NAZA的GPS数据),全部显示正常啊!没有楼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山狗SJ4000配穷人OSD,用GPS版和NAZA专用版(调用NAZA的GPS数据),全部显示正常啊!没有楼主的情况

我没接地线  共地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改装的不会呀,是不是狗的问题
高手在民间,用穷人OSD,显示NAZA-M的GPS及罗盘信息
http://bbs ...

求大神加我Q   37344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