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再装第二部250,请推荐飞控

楼主(2014-12-21):
第一部到现在飞得很稳,飞控是cc3d的,现在想再装一部,想用不同的飞控体验一下,各位推荐一个合适小机的飞控,谢谢!相片是现在正在用的

网友:
我最近准备尝试下nanj32,本质上和naze32一样,都是mwc的32位版本。安装尺寸也和cc3d一样。

网友:
Naze32不好调试

楼主:
NAZA LITE会不会反应慢了点?

网友:
原来特技机用MWC,准备换CC3D的飘过。

网友:
飞控都一样,cc3d,qq,mwc,apm,naza,你用什么都行

网友:
我用的NAZA LITE,只能说...这飞控和白开水差不多吧,开开能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