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 飞450有副翼 怎么设置

楼主(2014-12-21):
d10刷了官方4.0固件    想飞450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接收该怎么插

网友A:
不会有人回答这种问题,潜水吧……自己搜索学习……
好比在问:“我没学过英语,怎样才能用英语跟人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人回答这种问题,潜水吧……自己搜索学习……
好比在问:“我没学过英语,怎样才能用英语跟人对话? ...

原来如此    那我还是不潜水了   潜水不如自己摸索      既然没有教  也就说明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贴了子      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那我还是不潜水了   潜水不如自己摸索      既然没有教  也就说明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贴了子    ...

不会有针对你这的问题订制的回答,但是有很多类似的接线、原理以及设置相关的帖子,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搜索、学习、摸索了…… 不是没人教你,只是你这问题要给你解释起来相当于做一个全套教程了,没有那么闲的人…… 论坛里也有很多单打独斗飞起来的人,但这些人都是经过漫长的学习去摸索出来的……到时装好之后以及装的过程中的各别有针对性的问题你发问也会有很多老手热心回答~~

网友A:
潜水就是学习摸索的过程~玩航模有耐心、有认真学习的太度是必须的条件,没有的话迟早会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就是学习摸索的过程~玩航模有耐心、有认真学习的太度是必须的条件,没有的话迟早会退模……

谢谢解答   我都是自己摸索的  从开始入魔 到现在  我还怎么 发过问  等我 摸索会了 我会 发帖分享的  毕竟新手 知道 新手的需要       享受分享的过程

网友:
有帖子的,不过比较老了,要好好找一下,还有,说明书里面写的很清楚怎么接线。怎么调,如果你买的机子不带说明书就去下一下亚拓450的。

网友B:
先把控和接收对好频~

网友B:
建立一个新的模型文件,也就是针对你要控制的具体飞机~

网友B:
按说明书上具体的解释,选择有副翼机型,这点很重要~

网友B:
电调的BEC输出线插在接收的3通道~

网友B:
飞机对尾摆放,右前舵机接1通道,左前舵机接6通道,正后舵机接2通道,有副翼陀螺仪高度线接5通道,信号线接4通道,尾舵机接在陀螺仪上,到此全部接线完毕~

网友:
这个。。。。。。。。

楼主还是先报下设备,然后遇到具体问题来问吧。。。你这样是叫大神们写教程啊,而且还是写系列教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  你们说的 我都记下了    我会很用心消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