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180V小车床今天在加工零件时坏了!

楼主(2014-12-21):
今天在加工零件时,WM180V小车床突然不动了,以前是开机时出现过类似的症状,
今天是在加工过程中,突然停机了。检查了一下保险丝正常的,哪位有经验的师傅能指导一下维修的方法,感谢了。

网友:
给你份接线图自己查吧

网友:
懂电路吗?

网友:
最好有个万用表,从220V电源入线开始向后查起。。。

网友:
你的有防护罩吗,我有一次是防护罩放下后不转,反正怎么都不转,后来检查是防护罩松了,转了角度,压不下开关,后来调好角度,上紧,好啦!!

网友:
很可能电路板坏了。这小床挺烦的,一换就是整个板换

楼主:
刚查出问题,是电磁开关坏了。嘿嘿。。。折腾了好多天,总算找出毛病了。感谢楼上朋友啊,特别是三楼的“有点笨”!!!

网友(2015-11-03):
我的出问题了,刚开始是转速会有一两秒的变慢,后来就不转了,发现白色的0.2欧电阻开路了,换一个后,电机能转动,就是开始两三秒正常,就马上一转一停,一转一停。这是什么问题,用万用表测量A+T和A-的电压发现可以调电压,电压也不跳动很正常,是不是电机坏了?

网友:
怎么换了呢

网友:
我的是调速板坏了,现在接上电,电机一转一停一转一停…………。不知是哪出了问题。可控硅也换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