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改装2轴云台完毕,附带测试视频

楼主(2014-12-21):
针对蛋蛋机拍视频的垃圾效果
喜欢折腾的自己不满足,进了一个2D云台,毛子主板,开始了改装之路

先用配件把蛋蛋固定在云台上,调整好重心

接线测试了下,原装的线太硬了,也短了点,一过位就拉着开始抽风
接了送的那根延长线也一样,也很硬,剥皮后依然满足不了要求
怎么办呢?

好吧,既然是4芯线,那么带通话功能的耳机就行了,没有多余的耳机,去文具店买了一个山寨苹果耳机
22块大洋
从麦克风处剪断,分出线来,用万能表打出原来精灵接线的定义
没有拍相片,就借上面的两张图说了
蛋蛋机的供电插座是个5XH还是6XH的插座,上面空了两个位置吧,耳机按上图,线的顺序4321  对应插座的顺序 1243 插座的3号线为靠最边上那根

耳机线太细了,插上后用万能表测试有无短路,然后用胶封住防止乱动

云台控制线嘛,只接F2,因为精灵没有多余的通道,只能控制俯仰,中间的红色正极线挑出来不要,横滚让云台自稳
接飞控的线的接法看图

接好后测试下,用胶封各个接头,整理走线,就可以盖盖子了

云台高于原装脚架,要加高脚架才行,不想换增高脚架,那样就放不进箱子里面了
现在测试,先用泡沫测试下

起飞测试了好几次,机器都很抖,抖得心肝都在颤
赶紧下来,拆了云台也一样的抖,看来是精灵的感度问题
之前高级校准的时候没放平
不想拆了重新绑增高泡沫,于是调整感度,测试下来俯仰横滚感度设置为80 其他默认就差不多了
还有点抖,等加高配件回来后做了高级校准再调试
上满电,起飞录像测试
到20%报警降落,差不多17分钟的样子
录像文件1.7G,OMG,到网吧传也是100K,传死人了,没办法,只有转码后上传,损失了部分画质和细节
大家凑合着看吧,中途有一段手动模式飞的,机器几乎垂直了,云台反应还凑合,以后慢慢调

网友:
F2出来的线有一个小电路板,然后那个四线插座你图片好像没插啊

网友A:
你这个要是加上曾程的话 就飞不了多久了吧
不过效果还不错顶啊 楼主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是加上曾程的话 就飞不了多久了吧
不过效果还不错顶啊 楼主强大

难道增程是加在飞机上的吗?你增过吗

网友:
只能说比原装蛋蛋好点吧

网友:
云台什么板子的啊?共享下pid!!

网友:
我买的KBM-2D 比没改装之前稳多了这款设计更合理,不用换脚架,直接放背包里面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