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收的双天线

楼主(2014-12-21):
之前发了帖子求推荐图传和控....控已经知道买啥了...再问下图传的一些疑问吧....

之前坛友推荐了600mw的TS832

然后某宝搜索了下....发现差不多400左右的价格....
但是有人跟我说用的是接收端有一个四叶草天线和一个平板天线....

某宝的卖家说了....是显示器自带双接收....

虽然刚开始不会飞太远...但以后肯定会飞远的....听说600mw的TS832把发射换成蘑菇头天线,接收用平板天线,可以拉距到4-5km...这个是真的么.....

那么问题来了:
  • 图传有别的推荐的么还是就600mw的TS832用用就够了?
  • 听说TS832是没生意传输的....各位的图传需要传声音么?
  • 天线问题....自己的想法是双天线是肯定比单天线要好,所以需要双天线么,如何实现接收的双天线,(卖家说的是真的么?只能买显示器自带双天线的?)
  • 显示器怎么选(是直接买带双天线接收的显示器,还是什么鹰眼锐视,或者别的什么显示器)

网友A:
TS832上自带麦克风,配合小平板一般在150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832上自带麦克风,配合小平板一般在1500米左右

所以你们听声音是要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你们听声音是要干嘛?

模型车上装图传带声音的话能听到周围的讲话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车上装图传带声音的话能听到周围的讲话声音~~

这.....我多轴呀.....另外天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经验的是TS832用四叶天线接收距离大概在700米样子,双接收我也试过,基本没啥实用价值,飞远还是平板

网友B:
四叶草指向性要求不高,平板正好相反。平板拉距只要指向性正确距离优于四叶草。双天线不是在一个接收机上接两根天线,而是用两个接收机接不同的天线通过单片机自动选择接收信号强的那一路接收机输出视频信号。个人感觉要超视距最好双接收双天线。一般玩玩单接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叶草指向性要求不高,平板正好相反。平板拉距只要指向性正确距离优于四叶草。双天线不是在一个接收机上接 ...

了解了,所以意思就是其实我是可以一个发射配两个接收,然后同时两个屏幕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所以意思就是其实我是可以一个发射配两个接收,然后同时两个屏幕这样也是可以的?

当然可以,不过一般没人这么做,都是买双路接收机或集成双路接收机的屏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一般没人这么做,都是买双路接收机或集成双路接收机的屏幕使用。

好的,理解了...另外就是又开始纠结是600mw还是2000mw的问题了.....两个耗电量相差会大么?另外就是好像600mw的有32频点,但是2000mw的只有8个频点....
8个频点够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理解了...另外就是又开始纠结是600mw还是2000mw的问题了.....两个耗电量相差会大么?另外就是好像600 ...

频点的多少根据飞场的电磁环境选择,功率也一样。不过发射天线的选择与安装方式、接收机的灵敏度与接收天线的选择与安装方式、发射机在机架上的抗干扰能力等等也与拉距有关。其实2000mw与600mw功率相比大不了多少,大部分都耗散在了发热上。有人200mw能飞出2km,有人2000mw才飞出600m。航拍器材板块有个发射机的横向测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点的多少根据飞场的电磁环境选择,功率也一样。不过发射天线的选择与安装方式、接收机的灵敏度与接收天 ...

好的,谢了....

网友:
双路接收好像也是会自动选择信号强的一根天线数据,比如,离得近,但是平板没有对准,那就是用蘑菇头信号!如果离得远,必须用平板对准,那就是平板的天线信号

网友:
8个频点足够了,我的买回来都没有调过频点

网友C:
建议楼主买2w的,我现在用的600我觉得距离还是不够,2w的我觉得应该是要考虑发热问题,而不是耗电,像图传一般会独立供电,电池一般都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买2w的,我现在用的600我觉得距离还是不够,2w的我觉得应该是要考虑发热问题,而不是耗电,像图传 ...

好的,谢了.....我准备2w了....

网友:
楼主如了什么图传阿。我也不知道买哪个5.8的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时咋飞的。。  600的tx832   蘑菇2公里, 小平板 3公里以上。     双冗余显示器集成的时 解决 近处蘑菇,远处平板, 全覆盖。。   如果是飞远用, 建议用两个平板,一个垂直极化一个水平极化,减少飞机姿态变化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