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老师 教我 JRXG7 怎么和接收611B 对码

楼主(2014-12-21):
请教 老师 教我 JRXG7 怎么和接收611B 对码  谢谢了 说明书 英文 看不懂

网友A:
跟831B一样  但是611B不用插对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831B一样  但是611B不用插对码线

请问老师 电调上出来的EBC电源插在 那个通道上 如果插反了 和差错通道是不是 就烧毁了 接收机呢 谢谢

网友B:
插TH,插反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TH,插反不会烧

我插到TH上了,接收机的指示灯没反应,在插到别的通道上,能对上频,但是只有三个通道有反应,其他通道没反应而且还没有电,老师这是不是坏了呢?给你填麻烦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 电调上出来的EBC电源插在 那个通道上 如果插反了 和差错通道是不是 就烧毁了 接收机呢 谢谢

电调接接受的右边第一个,611B从右往左是油副升方5通6通,反接,插错了都不会有事,

网友:
通电3秒左右接收闪灯,遥控器按下bind开始对频,直至常亮OK

网友:
可能坏了

楼主:
什么原因 才能 坏了呢  是插反了 EBC的缘故

网友:
换个接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