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有一片放电特别快,是坏了吗?谢谢

楼主(2014-12-21):
3S电池,有一片放电特别快,是坏了吗?谢谢
用平衡充充了一回,还是一样,导致飞一会儿就立刻电显报警。求解决之道。谢谢。

网友:
应该是坏了,拆了组2S吧

网友A:
其中一芯坏了,几S的电池在没到使用期限提早“退役”的,基本就是其中一芯坏了,我一般是把提前坏的这种电池存起来,当有第二个电池这样损坏时,两块电池中坏的电芯拆去,重组成一块“新”电池,一般还能用上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芯坏了,几S的电池在没到使用期限提早“退役”的,基本就是其中一芯坏了,我一般是把提前坏的这种电 ...

充电那块电芯总是要低一点,重组是不是只要拆开,小心短路就成?谢谢。

网友:
那一片內阻大了,放电压降大,要么拆了换一片,要么作为测试电池或者图传接收电池

网友:
最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芯坏了,几S的电池在没到使用期限提早“退役”的,基本就是其中一芯坏了,我一般是把提前坏的这种电 ...

只有这样!

网友:
坏了,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那块电芯总是要低一点,重组是不是只要拆开,小心短路就成?谢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搞的话,最好不要搞,一旦短路了要烧

网友:
学习了~ 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