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富斯遥控器,玩固定翼的么。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12-21):
想问大家玩航模的一个问题。有用富斯
遥控器
玩固定翼的么。效果怎么样。容易失控不。在天7跟富斯9徘徊中做选择

网友A:
天七吧,
用了几个富斯控了,不知道我人品差,还是什么,经常失控,别人的天六从来没失控过,

网友B:
我用fs-t6 一起飞的魔友用fs 9和fs-i10 fs-i6
表示木有问题

网友C:
我白d10飞自组的800轴距4轴超视距没问题

网友D:
天地飞中文,富斯英文,可玩性富斯高些,接收也平些,天地飞一样都有人说会失控,开关电阻大等问题,主要看你要什么,或者改dsm2协议的。

网友:
我喜欢天地飞,上次买的FS6 飞了30米就时空,卖家居然说是我天线没拨直

网友E:
用天地飞8通几年了,表示没问题。

网友F: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用海泰克加8通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