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帮帮忙

楼主(2014-12-21):
   有一产品,需要数控小铣床定位螺丝孔,如照片所示,现在直接划线,有时候打的不准,上边这个打的都不好,刀片装上去之后,。螺丝孔都堵住了哪位坛友能帮帮忙,打下定位孔,有意思的可以跟帖,或者QQ 83748747  注明 我爱模型论坛

楼主:
数量一共有200个,都是线切割割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懂.

网友:
一样,没有看懂,我相信没有几个人看的懂,可以用箭头详细的标示一下吗,是哪个螺丝孔打的不准,堵住了?

网友:
LZ说的是左边台阶上的四个螺丝孔吧

网友A:
打印机打印图纸,贴在铁板上,对准就打

网友:
四个螺丝孔是定位作用,我现在是否可以理解成----------工件插进那槽时不让工件有间隙的定位作用?如果是,那不该叫四个螺丝孔,因该是定位销孔。打不准可以用线切割割那几个孔。划线打那几个孔,说一丝都不差估计8级钳工也打不好,因为四个螺丝本身也不是那么标准的,而且打出来的孔也与钻床精度有关,一丝不差的精度的钻床也难寻。若是要求不高是可以用划线打,那么在打之前是需要检测线距是否正确后再打孔,可以冼 点坑后拿工件试一下,合适了再打下去。

一开始真没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当然这也是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打印图纸,贴在铁板上,对准就打

以我的理解,他的工装外形不是线切割割出来的,中间那槽因该是让铣刀用的,若是有对称要求,估计是不合适你的办法的。

网友:
你都做产品了,在当地还找不到机加工的帮你搞这些孔?要上网找?

网友:
你可以用一块平板料线切出四个准确的孔,然后淬火加硬,再后和你要打孔的原件叠在一起,打孔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孔再用麻花钻

网友B:
专业术语:做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术语:做工装

我看那二个需要(已经打了)4个孔的因该就是他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