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求教CC3D没有显示GPS坐标与星数。 恳请大师指正》万般感谢

楼主(2014-12-21):
泡泡老师,求教:
GPS显示绿色,但地图没有定位,没有显示GPS坐标与星数。
烦劳指正我哪里错误,谢谢!

恳请大师指正》万般感谢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CC3D 可以插 gps啦?

网友B:
第一次要等的时间比较长,我的等了十几分钟才有六颗星,有六颗星后才有高度距离经纬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要等的时间比较长,我的等了十几分钟才有六颗星,有六颗星后才有高度距离经纬度等等

嗯,谢谢指导,我是GPS下载了15天的历书,单独收星非常快,但连上CC3D半小时也木有收到,哎,弄了2天了,郁闷死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可以插 gps啦?

是呀,14.6以上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A:
期待泡泡 上视频教程吧 先谢谢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泡泡 上视频教程吧 先谢谢他了

早就上了视频,你没看到吗?坛子里搜索:CC3D OSD就有了。

网友A:
最新的 插GPS 室外定点 回航滴 还没有吧

网友C:
在u center里面把protocol out改成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u center里面把protocol out改成1试试?

谢谢,明天试一试,不论成功与否,都会反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 插GPS 室外定点 回航滴 还没有吧

这个,还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u center里面把protocol out改成1试试?

我好郁闷,OUT方式改成1依旧如故,GPS绿色,就是没有定位

楼主:
自己顶,呼唤大神。
大神,您在哪里呀( ⊙ o ⊙ )?

奉上福利。

楼主:
大师呀大师,你在哪里呀?呼唤你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 插GPS 室外定点 回航滴 还没有吧

cc3d 没罗盘 定不了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c3d 没罗盘 定不了点啊

那要GPS 何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GPS 何用啊?

飞丢了找飞机用?

网友E:
CC3D加GPS后飞行是否更好飞,还是gps只做osd显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 没罗盘 定不了点啊

仔细看了新固件的接口说明,可以对接罗盘以及气压计。但还没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GPS 何用啊?

增稳,也是玩玩的,好奇呀害死猫。(^_^)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加GPS后飞行是否更好飞,还是gps只做osd显示用

理论上是能增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