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探讨

楼主(2014-12-21):
最近新出个极翼P2飞控挺火的嘛,大家都来探讨探讨,跟NAZALITE相比又是怎样?极翼P2总体怎?适不适合新手?用不用调参?都来说说新手看到有点心动。

网友:
探讨一下px4刷apm的性能吗?

网友A:
昨天前天不是有个起火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前天不是有个起火的么

图图,我想看,不过起火应该和飞控关系不是直接的吧

网友A:
记得说是  飞着然后怎么的 自动上锁了,掉下来 电池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说是  飞着然后怎么的 自动上锁了,掉下来 电池着了

这么烂,谁还敢买来飞?

网友B:
楼主骗回复的,随便一搜这种帖子不知道多少,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骗回复的,随便一搜这种帖子不知道多少,散了吧

倒也不是啦,只是新手在纠结飞控的问题,所以才请教大家

网友:
调参肯定是要调的..不调PID也要调感度..不过据说校准传感器是个技术活..蛮难搞的的

网友C:
在二手版看到个人求帮助配置p2

亏得还宣传免调参

如此这样新手还是别用p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二手版看到个人求帮助配置p2

亏得还宣传免调参

用NAZA怎样

网友:
大家好像都不看好此控

网友C:
用之前会有一堆人和你说naza是一键放飞

实际用下来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之前会有一堆人和你说naza是一键放飞

实际用下来感觉还不错

NAZA到也不至于一键放飞..不过要慎用GPS模式..记得失控的时候切手动拉回来..还有就是不要**下降...

网友(2015-08-10):
dji的板块以naza各种问题为主,5i里面说炸鸡的并不少,so。。。你懂得

网友:
听楼上各位所言,用什么飞控都不好。你说A好,马上有人说怎么怎么烂,你说B飞控好,马上又有人说这个怎么怎么不好。只有放个人脑上去才放心。以后买飞控千万不要上来问,否则你会纠结死的。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m没有好不好 自由喜欢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