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改皮传尾巴抖

楼主(2014-12-21):
(无正文)

网友:
注意检查各个塑料件有裂缝没,我的尾巴已经射了

网友:
我个人以为是尾桨夹轴承虚位造成的。更换尾桨夹轴承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平常都是温柔3D,几十个起落都良好,朋友暴力飞过一个起落,然后就落下抖尾巴的病根了。目前查不出毛病 ...

不要以为没炸就没事,真心认真检查一下各个塑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常都是温柔3D,几十个起落都良好,朋友暴力飞过一个起落,然后就落下抖尾巴的病根了。目前查不出毛病 ...

找朋友算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没炸就没事,真心认真检查一下各个塑料件

好的,我来查

网友:
方法有问题,皮传能治抖么,轴传抖得话皮传只能更抖。楼主要先排振,再看舵机安装上有没问题,陀螺和飞机之间有没有硬接触,陀螺和飞机之间应该除了双面胶没有其它接触的。再看舵机孔位是否选择对?舵机球头应该选择近孔,球头到舵臂轴心的距离月6~8mm,让舵机行程尽量最大。再一个是大桨转速是多少?3000转就可以了,太高了也会引起陀螺仪共振尾巴抖。陀螺感度也要调好,先往高调,观察尾巴**摆动的话就一点一点往下调,调到刚好不抖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我打算仔细排查一下。问题是之前近五十个起落都没有任何问题,机子没炸没拆,然后忽然就抖尾巴 ...

这样的话仔细看看轴承。还有把尾轴擦亮,铜套里面用棉棒擦干净,那里面用久了会有污垢,然后摩擦会变大,尾巴会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仔细看看轴承。还有把尾轴擦亮,铜套里面用棉棒擦干净,那里面用久了会有污垢,然后摩擦会变大, ...

从目前的检查来看,尾轴爽滑无比。虚位也小。轴传换成皮传,仍然抖尾巴,我猜问题只有出在尾轴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