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啸叫,要返厂吗

楼主(2014-12-21):
双十一买的p2v,使用一个月了,去掉螺旋桨开机测试,有一个电机有啸叫声,其它三个比较静音,不知道继续飞行是否可靠,要不要返厂?

网友:
返厂估计就是换新电机。。。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轴和轴承打滑了?少点一点胶就行!只要轴承没坏!绝对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轴和轴承打滑了?少点一点胶就行!只要轴承没坏!绝对管事。

电机不是保修3个月吗?哪里敢自己拆

网友:
在电机屁股上滴机滴缝纫机油,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