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SD不显示!

楼主(2014-12-21):
今天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OSD画面突然不出现了。奇怪的是我把狗的图像线拔掉就有OSD画面,插上线显示了狗的画面就没有OSD!之前是好好的!

请教有经验的前辈。感谢!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OSD的供电问题!?

网友A:
狗输出制式与osd不兼容 把狗调成pal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输出制式与osd不兼容 把狗调成pal输出

哎呀,说不准还真是,我的狗借给朋友用过。可能被调过。 谢谢指点了。感谢。回家调整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呀,说不准还真是,我的狗借给朋友用过。可能被调过。 谢谢指点了。感谢。回家调整试试。

设置狗的输出制式了,都设置为PAL不能显示画面跳闪,需要都设置成Ntsc制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制式原因,OSD的显示电压又没有显示了。只有方向高度等基础显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