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过放怎么救回

楼主(2014-12-21):
之前不懂,只知道放到3.8就不能用了,以为是总电压放到3.8就不能用了。。。没想到是单颗3.8.。。。3s控电被我用到10.2了,刚才充电充不进去了,求解怎么就活?

网友:
用玩具机的USB充电器或手机万能充,从电池平衡头单片充,每片到3.7再改正常充。另外放电到3.8时应该还有近一半电量的。

网友:
额…… 放光了估计报废了……

网友:
只要不怀孕,充回来还可以用的,只是寿命会缩短了

楼主:
刚才发现是我忘记插四根线的插头了…

网友A:
3S控电放到10.2V没问题,正常充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控电放到10.2V没问题,正常充电就可以了。

可以用到多少v呢?

网友:
1S可以放到3.3V-3.4V,3S就是9.9V-10.2V。

网友(2015-09-24):
我3s控电 7.5v都冲回来了 方法是用镍氢档 不插平衡头 最小电流充 充到9v 就可以正常平衡冲了~

网友(2016-05-04):
镍氢模式充

网友B:
谁说3.8V以下就是过放?还有60%电没放出来呢。锂聚合物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3.0V,我们通常3.3V~3.4V结束放电是因为3.6v以下电量所剩无几,放一点点电压就掉一大截。

网友(2019-06-16):
正常充电,慢一点,不过好歹不报废